关于单片机温度采集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
在用STC89C52单片机做一个温度采集功能。
功能是这样的:
      1、工作频率 11.0592
      2、P2.0,P2.1,P2.2,P2.3 普通IO口分别接了四个S18B20温度传感器,用来采集温度。
      3、RX,TX分别和电脑的串口连好,实现和电脑通讯
      4、电脑串口定时发送定义好的查询帧,单片机串口收到后,判断帧的内容,查询温度,并返回温度数据。
      5、功能己经实现,这样运行的也没有问题。

现在的操作方式是被动操作,(也就是电脑发送一帧数据,单片机查询一次温度,并返回)流程如下:
   1,电脑串口发送定义好的16字数据 --->2、单片机串口收到数据,根据数据的类型,查询S18B20温度传感器温度---->3,单片机将温度数据再编码成16个字节数据发送给电脑串口---->4,电脑串口收到数据后处理并显示

存在一个问题是:
现在我想在单片机上装一个显示屏,让单片机定时不断查询温度并显示在屏幕上。
但是单片机在进行S18B20查询温度是很讲究时序的,在1602显示屏上显示文字,也是讲究时序的。
问题:单片机正在对S18B20查询温度时(IO口电平拉高,或拉底),这时有串口数据来到,会中断当前的操作,直到中断函数执行完毕。这时查询S18B20的操作时序就不准确了,1602显示屏也一样。

问:有串口数据来到要接收,不能丢弃。对S18B20操作到一半时,也不能中断,不然时序可能不准确。这样怎么处理?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吗?

电路图: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config.h"
#include<ds1.h>
#include<ds2.h>
#include<ds3.h>
#include<ds4.h>

void UART_init();
void PutFrame(uchar *TXStr);
void DataFrame_Put_init();
void TEMP_init_var();

uchar dataFrame[16];            //定义数据帧长度为16个字节
uchar dataFrame_RI;             //数据帧是否己读取标记

uchar dataFrame_temp[16];            //数据帧临时缓冲区16个字节
uchar dataFrame_temp_count;     //定义数据帧己接收的字节数

//定义发送数据缓冲区
uchar DataFrame_Put[16]={DATAFRAME_HEAD,DEVICEID_1,DEVICEID_2,0,0,0,0,0,0,0,0,0,0,0,0,DATAFRAME_TAIL};

INT32U led1_count;         //运行指示灯倒计时变量
uchar led1_count2;         //运行指示灯倒计时变量2
INT32U led2_count;         //收到心跳倒计时变量
INT32U led3_count;         //有数据接收倒计时变量
INT32U led4_count;                   //有数据发送倒计时变量
#define LED1_COUNT 15000
#define LED2_COUNT 125000
#define LED3_COUNT 100
#define LED4_COUNT 100

//存储温度的高8位和底8位
uchar ds_M;
uchar ds_L;
//温度变量
uchar symbol;    //符号位
uchar hundreds;  //百位
uchar decade;    //十位
uchar unit;      //个位
uchar decimal;   //小数1位

void main()
{
        //串口初始化
        UART_init();

        while(1)
        {
                //调试使用
                //uchar dataFrame[16] = {DATAFRAME_HEAD,DEVICEID_1,DEVICEID_2,0,0,1,1,0,0,0,0,0,0,0,0,DATAFRAME_TAIL};
                //dataFrame_RI = 1;          //执行时间2.17微妙

                //如果己接收到一帧数据
                if(dataFrame_RI == 1)        // 执行时间5.42微秒
                {
                        //收到心跳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0 && dataFrame[6] == 1){
                           //收到心跳
                           DataFrame_Put[3] = 0;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0;
                           DataFrame_Put[6] = 1;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2_count = LED2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0 && dataFrame[6] == 2){
                          //收到查询设备id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0;
                           DataFrame_Put[6] = 2;
                           DataFrame_Put[7] = DEVICEID_1;
                           DataFrame_Put[8] = DEVICEID_2;
                           DataFrame_Put[9] = 255;
                           DataFrame_Put[10] = 255;
                           DataFrame_Put[11] = 255;
                           DataFrame_Put[12] = 255;
                           DataFrame_Put[13] = 002;
                           DataFrame_Put[14] = 001;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0 && dataFrame[6] == 9){
                           //收到更新用户信息时间,返回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0;
                           DataFrame_Put[6] = 9;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1 && dataFrame[6] == 1){         // 执行时间15.19 微秒
                           //查询温度1:0 0 1 1
                           TEMP_init_var();
                           DS1_ReadWeather(&ds_M,&ds_L);
                           Convert_DS_weather(ds_M, ds_L, &symbol, &hundreds, &decade, &unit, &decimal);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1;
                           DataFrame_Put[6] = 1;
                           DataFrame_Put[7] = symbol;
                           DataFrame_Put[8] = hundreds;
                           DataFrame_Put[9] = decade;
                           DataFrame_Put[10] = unit;
                           DataFrame_Put[11] = decimal;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1 && dataFrame[6] == 2){
                           //查询温度2:0 0 1 2
                           TEMP_init_var();
                           DS2_ReadWeather(&ds_M,&ds_L);
                           Convert_DS_weather(ds_M, ds_L, &symbol, &hundreds, &decade, &unit, &decimal);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1;
                           DataFrame_Put[6] = 2;
                           DataFrame_Put[7] = symbol;
                           DataFrame_Put[8] = hundreds;
                           DataFrame_Put[9] = decade;
                           DataFrame_Put[10] = unit;
                           DataFrame_Put[11] = decimal;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1 && dataFrame[6] == 3){         // 执行时间15.19 微秒
                           //查询温度3:0 0 1 3
                           TEMP_init_var();
                           DS3_ReadWeather(&ds_M,&ds_L);
                           Convert_DS_weather(ds_M, ds_L, &symbol, &hundreds, &decade, &unit, &decimal);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1;
                           DataFrame_Put[6] = 3;
                           DataFrame_Put[7] = symbol;
                           DataFrame_Put[8] = hundreds;
                           DataFrame_Put[9] = decade;
                           DataFrame_Put[10] = unit;
                           DataFrame_Put[11] = decimal;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1 && dataFrame[6] == 4){
                           //查询温度4:0 0 1 4
                           TEMP_init_var();
                           DS4_ReadWeather(&ds_M,&ds_L);
                           Convert_DS_weather(ds_M, ds_L, &symbol, &hundreds, &decade, &unit, &decimal);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1;
                           DataFrame_Put[6] = 4;
                           DataFrame_Put[7] = symbol;
                           DataFrame_Put[8] = hundreds;
                           DataFrame_Put[9] = decade;
                           DataFrame_Put[10] = unit;
                           DataFrame_Put[11] = decimal;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1){
                           //查询开关1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2;
                           DataFrame_Put[6] = 1;
                          if(SW1 == 0){
                           DataFrame_Put[7] = 1;
                          }else{
                           DataFrame_Put[7] = 2;
                          }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2){
                           //查询开关2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2;
                           DataFrame_Put[6] = 2;
                          if(SW2 == 0){
                           DataFrame_Put[7] = 1;
                          }else{
                           DataFrame_Put[7] = 2;
                          }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3){
                           //查询开关3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2;
                           DataFrame_Put[6] = 3;
                           if(SW3 == 0){
                             DataFrame_Put[7] = 1;
                           }else{
                             DataFrame_Put[7] = 2;
                           }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0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4){
                           //查询开关3
                           DataFrame_Put[3] = 1;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2;
                           DataFrame_Put[6] = 4;
                           if(SW4 == 0){
                             DataFrame_Put[7] = 1;
                           }else{
                             DataFrame_Put[7] = 2;
                           }
                           PutFrame(&DataFrame_Put);
                           led3_count = LED3_COUNT;
                           led4_count = LED4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2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1){
                           //设置开关1
                           if(dataFrame[7] == 1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1 = 0;
                           }
                           else if(dataFrame[7] == 2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1 = 1;
                           }
                           led3_count = LED3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2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2){
                           //设置开关2
                           if(dataFrame[7] == 1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2 = 0;
                           }
                           else if(dataFrame[7] == 2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2 = 1;
                           }
                           led3_count = LED3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2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3){
                           //设置开关3
                           if(dataFrame[7] == 1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3 = 0;
                           }
                           else if(dataFrame[7] == 2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3 = 1;
                           }
                           led3_count = LED3_COUNT;
                    }else if(dataFrame[3] == 2 && dataFrame[4] == 0 && dataFrame[5] == 2 && dataFrame[6] == 4){
                           //设置开关4
                           if(dataFrame[7] == 1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4 = 0;
                           }
                           else if(dataFrame[7] == 2 && dataFrame[8] == 0 && dataFrame[9] == 0 && dataFrame[10] == 0 && dataFrame[11] == 0 && dataFrame[12] == 0 && dataFrame[13] == 0 && dataFrame[14] == 0){
                                   SW4 = 1;
                           }
                           led3_count = LED3_COUNT;
                        }
                        dataFrame_RI = 0;     //置数据帧己读取
                        DataFrame_Put_init(); //初始化发送帧,为下一次发送数据做准备
                }

                //LED1运行指示灯闪烁,整个循环在没有接收数据时,执行一次约40us
                if(led1_count > 0){
                  led1_count--;
                }else{
                  if(led1_count2 == 0){
                    led1_count2 = 1;
                  }else{
                    led1_count2 = 0;
                  }
                  led1_count = LED1_COUNT;
                }
                if(led1_count > 0){
                  if(led1_count2 == 0){
                          LED1 = 0;
                  }else{
                    LED1 = 1;
                  }
                  led1_count--;
                }

                //收到心跳灯亮20秒
                if(led2_count > 0){
                  LED2 = 0;
                  led2_count--;
                }else{
                  LED2 = 1;
                }

                //有数据接收闪一下
                if(led3_count > 0){
                  LED3 = 0;
                  led3_count--;
                }else{
                  LED3 = 1;
                }

                //有数据发送闪一下
                if(led4_count > 0){
                  LED4 = 0;
                  led4_count--;
                }else{
                  LED4 = 1;
                }

        }

        while(1);
}

//初始化输出帧
void DataFrame_Put_init(){
   DataFrame_Put[3] = 0;
   DataFrame_Put[4] = 0;
   DataFrame_Put[5] = 0;
   DataFrame_Put[6] = 0;
   DataFrame_Put[7] = 0;
   DataFrame_Put[8] = 0;
   DataFrame_Put[9] = 0;
   DataFrame_Put[10] = 0;
   DataFrame_Put[11] = 0;
   DataFrame_Put[12] = 0;
   DataFrame_Put[13] = 0;
   DataFrame_Put[14] = 0;
}

//初始化温度值
void TEMP_init_var(){
    ds_M = 0;
    ds_L = 0;
        symbol = 0;     //符号位
        hundreds = 0;   //百位
        decade = 0;     //十位
        unit = 0;       //个位
        decimal = 0;    //小数1位
}

//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串口发送一帧数据函数,一帧16个字节
void PutFrame(uchar *TXStr)
{
         uchar i = 0;
         while(1){
           SBUF=*TXStr;
           while(TI == 0);  //对方接收后TI置1,停止等待
           TI = 0;
           i++;
           if(i > 15){break;}
           TXStr++;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检测是否接收完成
   {
     uchar temp = SBUF;
         RI = 0;
         // 如果接收的一帧,第一个字节不是包头标志,则抛弃这个字节
         if(dataFrame_temp_count == 0)
         {
            if(temp != DATAFRAME_HEAD)
                        return;
         }
         //如果接收的一帧,最后一个字节不是包尾标志,则抛弃这帧数据
         if(dataFrame_temp_count == 15)
         {
            if(temp != DATAFRAME_TAIL){
                  dataFrame_temp_count = 0;
                  return;
                }
         }
     //将接收的一个字节装入缓冲区
     dataFrame_temp[dataFrame_temp_count] = temp;
         dataFrame_temp_count++;

         //如果一帧数据接收完
         if(dataFrame_temp_count >= 16){
            //如果上一帧还没有读取,则抛弃这一帧
                if(dataFrame_RI == 1){
                        dataFrame_temp_count = 0;
                        return;
                }

                //拷贝一帧数据,并置这一帧数数没有读取
                dataFrame[0] = dataFrame_temp[0];
                dataFrame[1] = dataFrame_temp[1];
                dataFrame[2] = dataFrame_temp[2];
                dataFrame[3] = dataFrame_temp[3];
                dataFrame[4] = dataFrame_temp[4];
                dataFrame[5] = dataFrame_temp[5];
                dataFrame[6] = dataFrame_temp[6];
                dataFrame[7] = dataFrame_temp[7];
                dataFrame[8] = dataFrame_temp[8];
                dataFrame[9] = dataFrame_temp[9];
                dataFrame[10] = dataFrame_temp[10];
                dataFrame[11] = dataFrame_temp[11];
                dataFrame[12] = dataFrame_temp[12];
                dataFrame[13] = dataFrame_temp[13];
                dataFrame[14] = dataFrame_temp[14];
                dataFrame[15] = dataFrame_temp[15];

                dataFrame_temp_count = 0;
                dataFrame_RI = 1;
         }
   }
}

网友A(2018-04-08):
串口接收使用查询法,放弃使用中断法,这样可以避免与其他应用程序发生冲突。

网友B:
在进行DS18B20查询之前把中断给关掉不就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进行DS18B20查询之前把中断给关掉不就好了吗

中断关了,如果这时串口有数据来到,串口数据就会丢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使用查询法,放弃使用中断法,这样可以避免与其他应用程序发生冲突。

如果使用查询法,单片机不能一直只查询串口有没有数据来到。同时还要l轮询DS18B20的温度数据,查询一个DS18B20 时间就早己超过1毫秒,如果查询几个,还执行其他的操作,如1602显示的话,就会更长。

9600波特率下,串口收取数据,下一个字节数据接收完成前,约有1毫秒的时间,要把数据取走,不然串口就会丢弃接收的数据。这样,在查询其他器件时,串口还是会丢数据。

感觉查询法似乎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查询法,单片机不能一直只查询串口有没有数据来到。同时还要l轮询DS18B20的温度数据,查询一个DS ...

你如果无法协调使用时间片轮询处理多任务管理,这通讯协议就要修改。上位机每发送一个字节需要等待下位机应答后才能发送下一个字节。你的程序写得很啰嗦,会占用MCU很多时间,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不必开多个I/O口。串口中断里也不要处理非必须的事务,信息保存后由主程序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无法协调使用时间片轮询处理多任务管理,这通讯协议就要修改。上位机每发送一个字节需要等待下位机 ...

新手,这是第一个51单片机程序,想在电脑上显示采集的温度,和控制继电器开关,程序是很啰嗦。

我又想了一种方法,把这样的通讯写出来,串口收发数据,同时操作其他的不影响。不知别人有没有这么实现的。打了个草稿。用两个51单片机来弄,相当于两个进程在工作。两个单片机传数据用轮询,不使用中断,用逻辑来判断。
发送端代码写出来了,接收端还没有写。还要再想想,大家一般是怎么弄的。写的很费劲,要想很久。
通讯的方法打了个草稿。四根线实现单向通讯。八根线实现双向通讯。

发送端代码

#include        "config.h"

#define dataFrame_headFlag 254   //用于串口通信时,定义数据帧头部的验证标记
#define dataFrame_tailFlag 255   //用于串口通信时,定义数据帧尾部的验证标记

#define deviceID_1Bit 0        //用于串口通信时,定义本地设备ID的第1位
#define deviceID_2Bit 1        //用于串口通信时,定义本地设备ID的第2位

//定义DS18B20查询包,查询控制位0,0,1,1
uchar DataFrame_DS18B20[16]={dataFrame_headFlag,deviceID_1Bit,deviceID_2Bit,0,0,1,1,0,0,0,0,0,0,0,0,dataFrame_tailFlag};
//定义心跳包
uchar DataFrame_HeartBeat[16]={dataFrame_headFlag,deviceID_1Bit,deviceID_2Bit,0,0,0,1,0,0,0,0,0,0,0,0,dataFrame_tailFlag};

uchar DWBusPutFrame_byte;                          //正在发送的byte
uchar DWBusPutFrame_bitCount;                  //己发送bit计数
uchar DWBusPutFrame_byteCount;                  //己发送的byte计数

uchar DWBusPutFrame_buf[16];          //一帧数据缓冲区,16个字节
uchar DWBusPutFrame_buf_isPut = 0;    //缓冲区发送标志,0 不发送,1 发送

uchar DWBusPutFrame_step;                          //步骤

//发送数据
void DWBusPutFrame()
{
  if(DWBusPutFrame_step == 0){
           DWBusPutFrame_byte = DWBusPutFrame_buf[DWBusPutFrame_byteCount];
         DWBusPutFrame_byteCount++;
         DWBusPutFrame_step = 1;
         if(DWBusPutFrame_byteCount >=16){
                DWBusPutFrame_byte = 0;
            DWBusPutFrame_bitCount = 0;
                DWBusPutFrame_byteCount = 0;
            DWBusPutFrame_step = 0;
                DWBusPutFrame_buf_isPut = 0;  //置不发送,因为数据己发送
         }
  }
  if(DWBusPutFrame_step == 1){
     if(DWBusPutFrame_bitCount == 0){  //发送开始位
                   D1 = 0;_nop_();
                D2 = 0;_nop_();
                C1 = 0;_nop_();
         }
         if(DWBusPutFrame_bitCount > 0 && DWBusPutFrame_bitCount < 9){        //发送数据
            if(DWBusPutFrame_byte & 0x80){
                      D1 = 1;_nop_();
                   D2 = 0;_nop_();
                   C1 = 0;_nop_();
            }else{
               D1 = 0;_nop_();
                   D2 = 1;_nop_();
                   C1 = 0;_nop_();
            }
         }
         if(DWBusPutFrame_bitCount >= 9){  //发送结束位
                   D1 = 0;_nop_();
                D2 = 0;_nop_();
                C1 = 0;_nop_();
         }
         DWBusPutFrame_step = 2;
  }
  if(DWBusPutFrame_step == 2){  //接收端响应 1
     if(C2 == 0){
                   D1 = 1;_nop_();
                D2 = 1;_nop_();
                C1 = 1;_nop_();
                DWBusPutFrame_step = 3;
         }
  }
  if(DWBusPutFrame_step == 3){         //接收端响应 2
           if(C2 == 1){
                 DWBusPutFrame_bitCount++;     //完成1Bit发送
                if(DWBusPutFrame_bitCount > 1 && DWBusPutFrame_bitCount < 10){
                   DWBusPutFrame_byte <<= 1;  //左移一位
            }
                if(DWBusPutFrame_bitCount >= 10){
                   DWBusPutFrame_byte = 0;
            }
                DWBusPutFrame_step = 0;
         }
  }
}

int i = 0;
void main()
{
        for(i = 0;i<16;i++){
                DWBusPutFrame_buf[i] = DataFrame_DS18B20[i];
        }
        DWBusPutFrame_buf_isPut = 1;
        //开始轮询发送数据
        while(1){
          DWBusPutFrame();
        }

        while(1);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无法协调使用时间片轮询处理多任务管理,这通讯协议就要修改。上位机每发送一个字节需要等待下位机 ...

用两个51单片机实现多任务,每个51单片机执行不同的任务。
两个单片机通信,不能用串口,因为被占用了。也不能用中断,不然会引响时序。
用轮询,有好的稳定的实例吗?

网友C:
看到了用这个 RTX51 Tiny 可以让51单片机实现多任务,得研究一下。这样就可以实现收数据时,同时执行查询DS18B20温度。

网友D(2018-12-27):
软件结构问题。
你可以定义标志位,有发送标志,发送数据;有接收数据完成标志,处理接收数据;有屏刷新标志,刷新屏幕。。。。。。

网友E:
楼上有人说的是对的
我今天也写了类似代码,你串口检测接受。当你采集温度的时候,把串口中断关闭。
还有就是你的显示,你可以先判断下数据改变了,在去刷屏显示。没有必要接受到数据就是显示,做个判断也是对资源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