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IO口实现模拟IIC接口源程序

楼主(2018-04-08):
这是在stm32上使用io口模拟实现i2c的功能,
希望能帮助大家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I2C_Driver.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8 I2cVal = 0xaa;

/* Private Function ---------------------------------------------------------*/
void RccInitialisation(void);
void GpioInitialisation(void);
void Systick_Delay_1ms(u32 nCount);
void UartInitialis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Initialisation();
        GpioInitialisation();
        UartInitialisation();
        I2C_GPIO_Config();

        printf("\r\nStart IIC test\r\n");
        I2C_WriteByte(I2cVal, 0x0000, 0xa0);
        printf("\r\nThe Simulation_IIC has sended data:%d\r\n", I2cVal);
        for(vu32 i = 0; i < 20000; i++);
         I2C_ReadByte(&I2cVal, 1, 0x00 ,0xa0);
        printf("\r\nThe Simulation_IIC has received data:%d\r\n", I2cVal);
        if(I2cVal == 0xaa)
        {
                printf("\r\nIIC test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IIC test fail\r\n");
        }
        while(1);
}

/*******************************************************************************
* 函数名        : RCC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RccInitialisation(void)
{
        /*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RCC_DeInit();
          /* 开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HSE起振并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判断HSE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if()内部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选择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分频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选择PCLK2时钟源为 HCLK(AHB) 1分频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选择PCLK1时钟源为 HCLK(AHB) 2分频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设置FLASH延时周期数为2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使能FLASH预取缓存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HSE 1分频,倍频数为9,则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9 = 72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使能PLL */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PLL输出稳定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选择SYSCLK时钟源为PLL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等待PLL成为SYSCLK时钟源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void Systick_Delay_1ms(u32 nCount)
{
  u32 TimingDelay = nCount * 10000;

  while(TimingDelay)
  {
         TimingDelay--;
  }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各GPIO端口功能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pioInitialisation(void)
{
        /*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USART1的Tx脚(PA.9)为第二功能推挽输出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USART1的Rx脚(PA.10)为浮空输入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 USART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USART1
* 输入参数      : None
* 输出结果      : None
* 返回值        : None
*******************************************************************************/

void UartInitialisation(void)
{
        /* 定义USART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定义USART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波特率为115200bps;
        *        8位数据长度;
        *        1个停止位,无校验;
        *        禁用硬件流控制;
        *        禁止USART时钟;
        *        时钟极性低;
        *        在第2个边沿捕获数据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 SCLK 输出;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1 */
          USART_Cmd(USART1 , ENAB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进阶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