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怎么加载文件,求解答

楼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的加载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用keil5

网友A(2018-04-09):
应该是打开文件名为“OPTIGA Trust”下的project,这个应该是个程序文件,直接打开编译就能用的

网友B:
应该就是将文件直接打开,然后将编译好的文件直接放到mcu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将文件直接打开,然后将编译好的文件直接放到mcu里面

请问怎么放进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打开文件名为“OPTIGA Trust”下的project,这个应该是个程序文件,直接打开编译就能用的

现在有两个程序,我想把trust放进另一个程序里面,就是他说的目标程序,这两个程序相互独立,请问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