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补全 带日历时钟及TC72温度显示的单片机电子万年历仿真与源码设计

楼主:
分享一个单片机电子万年历
带日历时钟TC72温度传感器显示,是用的74hc595芯片驱动的数码管.

完成本例设计后加入日期时间调节功能

//-----------------------------------------------------------------
//  名称: 带日历时钟及温度显示的电子万年历
//-----------------------------------------------------------------
//  说明: 本例使用了DS1302读取日期时间,用TC72获取温度数据
//        通过74HC595驱动数码管显示.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const INT8U SEG_CODE[]=        //0~9的段码,摄氏度段码(2字节),黑屏段码,负号段码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C6,0x9C,0xFF,0xBF};
INT8U DateTime[7] = {5,4,3,2,1,5,12};  //假定时间12年1月2日,3点,4分5秒
sbit DS        = P3^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H_CP = P3^1;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ST_CP = P3^2;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extern void Init_DS1302();
extern void GetDateTime();
extern void SetDateTime();
extern INT8U CurrDateTime[];
extern void Config_TC72();
extern float Read_TC72_Temperature();
//所有数码管的显示缓冲(年有高2位固定为20),最后2位固定为摄氏度段码索引
INT8U disp_buff[21] = {2,0,0,0,0,0,0,0,0,0,0,0,0,0,0,0,0,0,0,11,1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INT16U x) {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120; t++);}
//-----------------------------------------------------------------
// 1字节数据串行输入595子程序
//-----------------------------------------------------------------
void Serial_Input_595(INT8U d)
{

}

//-----------------------------------------------------------------
// 595并行输出子程序
//-----------------------------------------------------------------
void Parallel_Output_595()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
// T0中断函数(控制秒闪烁,每隔500ms关闭LED,开LED由主程序控制)
//-----------------------------------------------------------------
void LED_Flash() interrupt 1
{

}

//-----------------------------------------------------------------
//        名称: SPI接口温度传感器TC72驱动程序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TC72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TC72_CTRL                0x80        //控制寄存器
#define TC72_TEMP_LSB        0x01        //温度低字节
#define TC72_TEMP_MSB        0x02        //温度高字节
#define TC72_MANU_ID        0x03        //制造商ID
//SPI接口引脚定义(模拟方式)
sbit SCK = P3^4;                                //串行时钟控制脚
sbit CE  = P3^5;                                //片选
sbit SDI  = P3^6;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DO  = P3^7;                                //串行数据输出
INT8U Temp_Value[2];                        //两字节温度值原始数据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x);
//-----------------------------------------------------------------
// 从当前地址读取一字节数据(模拟方式)
//-----------------------------------------------------------------
INT8U _ReadByte()
{

}

//-----------------------------------------------------------------
// 向当前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模拟方式)
//-----------------------------------------------------------------
void _WriteByte(INT8U dat)
{

}

//-----------------------------------------------------------------
// 向TC72写入两字节(地址,数据)(模拟方式)
//-----------------------------------------------------------------
void Write_TC72(INT8U addr, INT8U dat)
{

}

//-----------------------------------------------------------------
// 写TC72配置数据
//-----------------------------------------------------------------
void Config_TC72()
{
        Write_TC72(TC72_CTRL,0x15);        //配置为单次转换与关断模式
}

//-----------------------------------------------------------------
// 从TC72读取两字节温度数据并转换为浮点温度值
//-----------------------------------------------------------------
float Read_TC72_Temperature()
{

}

网友A(2019-09-23):
你这程序为什么都是空白

网友B(2020-05-17):
提示:楼主删掉了功能函数内的所有代码,只提供的keil工程的框架和HEX 文件。

网友C(2024-02-29):
感谢分享,学到了很多,但是打不开仿真图是为什么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学到了很多,但是打不开仿真图是为什么呀

一般打不开都是因为软件版本不对

网友D:
你这不是求补全,你这是求重做吧

网友E:
//-----------------------------------------------------------------
//  名称: 带日历时钟及温度显示的电子万年历
//-----------------------------------------------------------------
//  说明: 本例使用了DS1302读取日期时间,用TC72获取温度数据
//        通过74HC595驱动数码管显示.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const INT8U SEG_CODE[]=        //0~9的段码,摄氏度段码(2字节),黑屏段码,负号段码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C6,0x9C,0xFF,0xBF};
INT8U DateTime[7] = {5,4,3,2,1,5,12};  //假定时间12年1月2日,3点,4分5秒
sbit DS        = P3^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H_CP = P3^1;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ST_CP = P3^2;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extern void Init_DS1302();
extern void GetDateTime();
extern void SetDateTime();
extern INT8U CurrDateTime[];
extern void Config_TC72();
extern float Read_TC72_Temperature();
//所有数码管的显示缓冲(年有高2位固定为20),最后2位固定为摄氏度段码索引
INT8U disp_buff[21] = {2,0,0,0,0,0,0,0,0,0,0,0,0,0,0,0,0,0,0,11,1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INT16U x) {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120; t++);}
//-----------------------------------------------------------------
// 1字节数据串行输入595子程序
//-----------------------------------------------------------------
void Serial_Input_595(INT8U d)
{
        INT8U i;
        for(i=0;i<8;i++)
        {        d<<=1;DS=CY;
                SH_CP=0;_nop_();_nop_();
                SH_CP=1;_nop_();_nop_();
        }
        SH_CP=0;
}

//-----------------------------------------------------------------
// 595并行输出子程序
//-----------------------------------------------------------------
void Parallel_Output_595()
{
        ST_CP=0;_nop_();_nop_();
        ST_CP=1;_nop_();_nop_();
        ST_CP=0;_nop_();_nop_();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8U i,j,len;char t_buff[6],c;INT8U curr_second=0xFF;
        TMOD=0x01;
        TH0=(INT16U)(-11.0592/12*50000)>>8;
        TL0=(INT16U)(-11.0592/12*50000)&0xFF;
        IE=0x82;
        Init_DS1302();
        while(1)
        {
                GetDateTime();
                disp_buff[2]=CurrDateTime[6]>>4;
                disp_buff[3]=CurrDateTime[6]&0x0F;
                disp_buff[4]=CurrDateTime[4]>>4;
                disp_buff[5]=CurrDateTime[4]&0x0F;
                disp_buff[6]=CurrDateTime[3]>>4;
                disp_buff[7]=CurrDateTime[3]&0x0F;
                disp_buff[8]=CurrDateTime[2]>>4;
                disp_buff[9]=CurrDateTime[2]&0x0F;
                disp_buff[10]=CurrDateTime[1]>>4;
                disp_buff[11]=CurrDateTime[1]&0x0F;
                disp_buff[12]=CurrDateTime[0]>>4;
                disp_buff[13]=CurrDateTime[0]&0x0F;
                disp_buff[14]=CurrDateTime[5]-1;

                for(i=15;i<18;i++)disp_buff[i]=12;
                Config_TC72();
                sprintf(t_buff,"%5.1f",Read_TC72_Temperature());
                i=j=0;len=strlen(t_buff);
                for(i=len-1;i!=0xFF;i--)
                {
                        c=t_buff[i];if(c=='.')continue;
                        if(c>='0'&&c<='9')disp_buff[18-j]=c-'0';
                        else if (c=='-')disp_buff[18-j]=13;
                        j++;
                }

                for(i=20;i!=0xFF;i--)
                {
                        if(i!=17)Serial_Input_595(SEG_CODE[disp_buff[i]]);
                        else Serial_Input_595(SEG_CODE[disp_buff[i]]&0x7F);
                }

                Parallel_Output_595();

                if(curr_second!=CurrDateTime[0])
                {
                        curr_second=CurrDateTime[0];
                        if(TR0==0)P0&=0xFC;TR0=1;
                }
        }

}

//-----------------------------------------------------------------
// T0中断函数(控制秒闪烁,每隔500ms关闭LED,开LED由主程序控制)
//-----------------------------------------------------------------
void LED_Flash() interrupt 1
{
        static INT8U T_Count=0;
        TH0=(INT16U)(-11.0592/12*50000)>>8;
        TL0=(INT16U)(-11.0592/12*50000)&0xFF;
        if(++T_Count==10)
        {
                P0|=0x03;T_Count=0;TR0=0;
        }

}

//-----------------------------------------------------------------
//        名称: SPI接口温度传感器TC72驱动程序
//-----------------------------------------------------------------
#include "STC15xxx.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TC72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TC72_CTRL                        0x80        //控制寄存器
#define TC72_TEMP_LSB        0x01        //温度低字节
#define TC72_TEMP_MSB        0x02        //温度高字节
#define TC72_MANU_ID        0x03        //制造商ID
//SPI接口引脚定义(模拟方式)
sbit SCK = P3^4;                                //串行时钟控制脚
sbit CE  = P3^5;                                //片选
sbit SDI  = P3^6;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DO  = P3^7;                                //串行数据输出
u8 Temp_Value[2];                                //两字节温度值原始数据
extern void delay_ms(u16 x);
//-----------------------------------------------------------------
// 从当前地址读取一字节数据(模拟方式)
//-----------------------------------------------------------------
u8 _ReadByte() {
        u8 i        ,d = 0x00;
        for(i = 0; i < 8; i++)                //串行读取8位数据
        {        //SCK下降沿读取数据,读取的位保存到左移以后的d的低位
                SCK = 1; SCK = 0; d = (d << 1) | SDO;
        }
        return d;                                         //返回读取的字节
}
//-----------------------------------------------------------------
// 向当前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模拟方式)
//-----------------------------------------------------------------
void _WriteByte(u8 dat) {
        u8 i;
        for(i = 0; i < 8; i++) {        //串行写入8位数据
                dat <<= 1; SDI = CY;                //dat左移位,高位被移入CY,发送高位
                SCK = 0; SCK = 1;                                //时钟上升沿向存储器写入数据
        }
}
//-----------------------------------------------------------------
// 向TC72写入两字节(地址,数据)(模拟方式)
//-----------------------------------------------------------------
void Write_TC72(u8 addr, u8 dat) {
        CE = 1;                                                                        //SPI_EN();
        _WriteByte(addr);                                //SPI_SendData(addr);
        _WriteByte(dat);                                 //SPI_SendData(dat);
        CE = 0;                                                                        //SPI_DI();
}
//-----------------------------------------------------------------
// 写TC72配置数据
//-----------------------------------------------------------------
void Config_TC72() {
        Write_TC72(TC72_CTRL,0x15);        //配置为单次转换与关断模式
}
//-----------------------------------------------------------------
// 从TC72读取两字节温度数据并转换为浮点温度值
//-----------------------------------------------------------------
float Read_TC72_Temperature() {
        Config_TC72();
        delay_ms(50);
        CE = 1;                                                //SPI_EN();
        //发送读温度高字节命令
        _WriteByte(TC72_TEMP_MSB);        //SPI_SendData(TC72_TEMP_MSB);
        //连续读取两字节(连续读取时先得到的是高字节,后得到的是低字节)
        Temp_Value[1] = _ReadByte();        //SPI_SendData(0xFF);//读高字节
        Temp_Value[0] = _ReadByte();        //SPI_SendData(0xFF);//读低字节
        CE = 0;                                                //SPI_DI();
        //还可以使用以下单字节读取的方法
        //SPI_EN();
        //SPI_SendData(TC72_TEMP_LSB);        //发送读温度低字节命令
        //T[0] = SPI_SendData(0xFF);        //读LSB
        //SPI_DI();
        //SPI_EN();
        //SPI_SendData(TC72_TEMP_MSB);        //发送读温度高字节命令
        //T[1] = SPI_SendData(0xFF);        //读MSB
        //SPI_DI();
        return (int)(((int)((Temp_Value[1]<<8)|Temp_Value[0]))>>6) * 0.25;
}

网友E:
//-------------------------- DS1302.c -----------------------------
//  名称:1602字符液晶(HD44780)工作于4位模式显示DS1302时钟
//-----------------------------------------------------------------
#include "DS1302.h"
u8 DateTime[7];        //保存所读取的日期时间数据
//-----------------------------------------------------------------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
//-----------------------------------------------------------------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8 x) {
        u8 i;
        for(i=0x01;i!=0x00;i<<=1){IO=x&i;SCLK=1;SCLK=0;}

}
//-----------------------------------------------------------------
// 从DS1302读取一字节
//-----------------------------------------------------------------
u8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8 i,dat=0x00;
        for(i=0x01;i!=0x00;i<<=1)
        { if(IO) dat|= i; SCLK=1;SCLK=0;}
        return dat;//返回所读取的BCD码
        //将BCD码转换为十进制数返回时,使用下面的语句之一
        //return dat/16*10+dat%16;
        //return (dat>>4)*10+(dat&0x0F);
        //注意使用不同的编码返回时,主程序中的格式化日期时间函数Format_DateTime要使用不同的语句进行分解
}
//-----------------------------------------------------------------
//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取数据
//-----------------------------------------------------------------
u8 Read_Data(u8 addr) {
        u8 dat;
        RST=0;S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Get_A_Byte_FROM_DS1302();
        SCLK=1;RST=0;
        return dat;
}
//-----------------------------------------------------------------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
//-----------------------------------------------------------------
void GetDateTime() {
        u8 i,addr=0x81;
        for(i=0;i<7;i++,addr+=2) DateTime[i ]=Read_Data(addr);

}

DS1302的驱动

网友F(2024-12-26):
楼上给程序的,受我一声义父

网友(2024-03-02):
DS1302的驱动

老哥,还是用不了啊你这程序

网友E(2024-12-28):
纯手工堆砌代码,亲测可用。

网友G:
谢谢前面几位老师的分享!
楼上老师的程序可以正常显示当前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温度,无调节功能。

网友H:
你这还少了农历显示。2020年期间,放假无事,在家改装过两台电子万年历。一台因芯片损坏,一台因显示不过2020年。都用AT89S52作核心。能显示阳历、农历、星期、时间、温度。手工连了很多线,有的是漆包线、有的是塑料线,裁了一块小面包板,焊上所示需元件,数码管用的原机的。

网友H:
我用proteus仿真TC72,在读写数据时,据资料介绍SCK(时钟)先高后低,我写成这样却不能读出温度数,而将其写成先低后高时才能读出温度数,且读写都要如此才行。
SCK=1;
SCK=0;
这样不能读出温度数。
SCK=0;
SCK=1;
这样才能读出温度数来。
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读取温度数时,如果TC72温度设置成正数,读出的数是正确的,而如果把TC72温度设置成负数,如果设置的温度数是负整数,那读出的数正常,但有小数时一般读出数会小一度。如-15.8,会读出显示为-16.25。这又是为什么。说明一下,我将小数点后加成了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