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画PCB板弄板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8-04-09):
请问显示这个怎么解决???
刚学画板很多东西还不会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画外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画外框线

画了,被弹出的那白框遮住了

网友B:
这个需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了不同的软件操作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了不同的软件操作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吧

我用的是AD15

网友C:
应该是没画板子的外形,如果是PROTEL99SE,就在Keepout层画一个密封的框,这个框就是你板子的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画板子的外形,如果是PROTEL99SE,就在Keepout层画一个密封的框,这个框就是你板子的大小

选择KeepOut,点击菜单Design-Board Shape -Redefine Board Shape。这个就是重新定义板子形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