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类型设置为long int是不是自己影响速度呀?

楼主(2018-04-09):
89C52单片机芯片,自己就慢下来了??

网友A:
不会影响速度,long int比int占内存

网友B:
那是肯定的!
你用的51单片机,只是一个8位的计算机。你设置32位的数据类型,运算当然要慢些了。
所以,编程时,要充分考虑这个数据类型,不仅是速度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内存问题——程序空间只有8K,512字节RAM空间,设置一个long int 变量,就至少要占4个字节,程序小还看不出来,程序大了,变量多时,很可能空间不够用哦。

网友C:
恩,对。long int字符占内存。会使程序变长

网友D:
long int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