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能为小弟我说一下这个电路功能

楼主:
如题,求教各位大哥!

网友A(2018-04-09):
具有自动方向感应和 +/-15kV ESD 保护的 4 位双向电压电平转换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就一电平转换,因为两边电压不一样防止对I/O口的烧毁或信号的不稳定。

网友C:
电压转换

网友D(2018-09-04):
例如5V单片机和3.3V单片机,他们之间的电平时不一样的,直接连接会烧毁3。3V的,所以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E:
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