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47单片机做的NTC热敏电阻温控器原理图及源程序

楼主(2018-04-09):
PIC16F1947做的温控器及程序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mydefine.h"
#include "pic.h"

#include "mTouch.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XWKQ_KeyScan.H"

                     // Required Include

// CONFIGURATION SETTINGS
#include "generic_processorConfigBits.h"        // Provided for ease-of-development.

// PROTOTYPES
void Example_System_Init (void);
extern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auto_exit;

extern void  working_mode ();
extern void inplement();
extern void FAN_CONTROL();

extern volatile int SET_TEMPER10;

void key_press(void);

void key_exit(void);

extern  void LCD_disp(unsigned int data_in );

extern void UpdateLCD(voi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latile uchar  tflag;

bit ON_OFF;   //MENU  ON/OFF button
bit   POWER_ON_FIRST;   //1 ,POWER ON   FIRST TIME;

//EEPROM DATA

  int SET_TEMPER; //SETTING TEMPERATURE
volatile bit  SET_DATA;   //change the temperature or other data

unsigned char FAN_SPEED;  // 0:AUTO, 1:LOW, 2:MED, 3:HIGH
unsigned char BACKLIGHT_LEVE;
//unsigned char PIPLE4_AUT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ODE; //mode :  1:COOLING,  2:HEATING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iple_num;

bit  OK;  // KEY OK

unsigned char SYSTEM_SETUP;   //1: TEMPERATURE FINE  2: FAN  BE CONTROLED
volatile signed char TEMP_FINE;     // CORRECT THE TEMPERATUR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AN_BECONTROL;
bit  FAN_DELAY;
unsigned long FAN_DELAYTIME;
extern  bit FAN_DELAY_OFF;

unsigned char SET_TIME=0;
unsigned long TIME_ONOFF=0;  // TIMING FOR ON OR OFF;
unsigned long TIME_ONOFF_BACKUP=0;
volatile   bit  TIMING;   //CHINESE TIMING SIGN 0:OFF   1: ON
volatile  bit TIME_COUNT;   //0:DISABLE 1:ENABLE
volatile bit  TIME_EDIT;
volatile  bit TIME_ON;      // FROM OFF TO WOROK

extern bit mode_inverter;

extern bit  downup;

extern unsigned char FAN_STATUS;

extern void ClearLCD(void);
extern void KeyControl(void);
extern void KeyScan(void);

// START PROGRAM
void main(void)
{
     OK=1;
     POWER_ON_FIRST=1;

    TIMING=0;  //*****/
    TIME_COUNT=0;
    TIME_EDIT=0;
    TIME_ON=0;
    SYSTEM_SETUP=0;

     FAN_DELAYTIME=0;

     FAN_DELAY_OFF=1;    // avoid low fan switch be turn on  when power on  at firest time (heating=0  && cooling=0)
     FAN_DELAY=1;      // avoid low fan switch be turn on  when power on  at firest time (heating=0  && cooling=0)

   SET_DATA=0;
   SET_TIME=0;

    Example_System_Init();          // Your System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mTouch_Init();                  // mTouch Initialization (Required)

        PEIE = 1;
    GIE = 1;                                     //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Begin servicing interrupts.

        WDTPS3 = 1;
        SWDTEN = 1;                                                // enable WDT

     INTCON=0b11100000;
     PIR1=0b00000000;
    TMR1H=0x3c;
    TMR1L=0xaf;
    T1CON=0b00110001;  //  16M internal clock
    T1GVAL=0;

    PORTA       = 0x00;
    PORTB       = 0X00;
    PORTC       = 0x00;
    PORTD       = 0X00;
    PORTE       = 0X00;
    PORTF       = 0X00;
    PORTG       = 0X00;

    LATF=0;

    ANSELA      =0b00001111;
    ANSELE      =0b00000000;
    ANSELF      =0b00011111;
    ANSELG      =0b00000000;

    TRISA       =0b00001001;
    TRISB       =0b00000001;
    TRISC       =0b10000000;
    TRISD       =0b00000000;
    TRISE       =0b00000000;
    TRISF       =0b10000000;
    TRISG       =0b00000010;

    RG2=0;

         LCDSE0 = 0xFF;        // enable first group of LCD segment outputs
        LCDSE1 = 0x3F;        // enable second group of LCD segments
        LCDSE2 = 0x00;        // enable third group of LCD segments
        LCDSE3 = 0x00;
        LCDSE4 = 0x00;
        LCDSE5 = 0x00;

    LCDCON = 0b10001011;
        LCDREF = 0b10000000;
    LCDPS   = 0b00110011;
        LCDCST = 0b00000000;
        LCDRL = 0b11110000;

    LCDDATA0=0X00;
    LCDDATA1=0X00;
    LCDDATA3=0X00;
     LCDDATA4=0X00;
     LCDDATA6=0X00;
     LCDDATA7=0X00;
     LCDDATA9=0X00;
     LCDDATA10=0X00;

    ClearLCD();

    __delay_us(100);

     CLRWDT();

     MODE=EEPROM_READ(0x00);
     if (MODE==0XFF) {MODE=1;}

     SET_TEMPER=EEPROM_READ(0x01);
     if (SET_TEMPER==0XFF) {SET_TEMPER=25;}

     FAN_SPEED=EEPROM_READ(0X02);

     if (FAN_SPEED==0XFF)  {FAN_SPEED=1;}

     BACKLIGHT_LEVE=EEPROM_READ(0X03);
     if (BACKLIGHT_LEVE==0XFF) {BACKLIGHT_LEVE=0;}

      //CCPR3L=LIGHT_OFF;

     //LIGHT_ON=0;

// PIPLE4_AUTO=EEPROM_READ(0X04);
// if (PIPLE4_AUTO==0XFF)  {PIPLE4_AUTO=0;}

     _nop();
     _nop();

     TEMP_FINE=EEPROM_READ(0X05);

     FAN_BECONTROL=EEPROM_READ(0X06);
    if (FAN_BECONTROL==0XFF)  {FAN_BECONTROL=0;}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if (PIPLE_QTY==0)    {piple_num=4;}else {  piple_num=2; }

   __delay_ms(100);

    while(1)
    {

          CLRWDT();

         if (SET_TIME !=0  &&  TIMING==1  &&TIME_COUNT==1&& OK==1 )
         {
              COOLING=0;
              HEATING=0;
              if (LOW==1)     {CLRWDT(); __delay_ms(10);LOW=0;}
              if (MED==1)     {CLRWDT(); __delay_ms(10);MED=0;}
              if (HIGH==1)    {CLRWDT(); __delay_ms(10);HIGH=0;}
            //  CCPR3L=LIGHT_OFF;
              LIGHT_ON=0;
              TIME_ON=1;

         }else
            {
                 TIME_ON=0;

                   if ( SET_TIME==0  && TIMING==0 &&TIME_COUNT==1 && OK==1)
                   {
                        ON_OFF=0;

                     //   CCPR3L=LIGHT_OFF;

               LIGHT_ON=0;

                    }else
                       {

                              _nop();
                               if ( ON_OFF==1)
                               {

                                     inplement();
                                     FAN_CONTROL();

                                }

                      }

                                          if  (ON_OFF==0)

                                        {
                                              COOLING=0;
                                              HEATING=0;

                                             FAN_CONTROL();

                                            }

                 }

                               KeyValueBuf=0;
                              KeyControl();

           if (  auto_exit>=100 && OK==1 &&   LIGHT_ON==1)
           {
               LIGHT_ON=0;
           }

              if (  auto_exit>=100 && OK==0) //OVERTIME
              {

              //    MENU_BAR=0;  //RESET THE MENU BAR TO DEFAULT BAR 0;

                  OK=1;        //RESET TO DEFAULT
                  TIME_ONOFF_BACKUP=0; // EXIT MENU BEGINING TO COUNT

                  TIME_EDIT=0;
                    if (TIME_COUNT==1 && SET_TIME==0)   { TIME_COUNT=0;TIMING=0;}
                  working_mode ();

                  SYSTEM_SETUP=0;

                 }

        CLRWDT();
     } // end - while(1) main loop

} // end - main() function

/*        Initial the system */
void Example_System_Init()
{

    // The mTouch framework controls these modules:
    // *  TMR0  - YOU MUST INIT THE OPTION REGISTER / TMR0 PRESCALER
    //            Do not choose 1:1 prescaling.
    //
    // *  ADC   - automatic initialization
    // *  UART  - automatic initialization (if enabled and available)
    //
    // mTouch performs better as Fosc increases.

    // NOTE: Update the configuration file if Fosc is changed!

……………………

网友A(2018-08-12):
很好 ,很有用,很不错!

网友B(2019-07-2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C:
刚好想研究温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感谢分享!大概看了一下!后面有时间再慢慢研究……

网友E(2019-09-20):
我想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根单片几做一个,温度控制起,温度可调,带LED屏,好做吗?

网友F(2021-06-28):
我试试,PIC单片机不常用呢

网友G(2021-08-29):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可以试试看

网友H:
谢谢分享,参考看能不能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