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的lcd1602是不是没有

楼主(2018-04-09):
我在altium的库中没有找到lcd的元件,是不是没有这个元件?

网友A:
我没有见到过,自己画啊,如果要做板子的话肯定自己画的PCB尺寸比较有信心啊

网友B:
有的,你要添加库文件就行

网友C:
先找lcd1602尺寸與footprint. 應該不會太難

网友D:
直接用排针放引脚即可,再在丝印层画出LCD的大小边界

网友E:
没有  需要自己画封装和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