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程序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x上面的图形是我想要的,但是代码下载到单片机中,最后出来的确实下面的图形,只有每隔100个周期(图中没有完全画出来),才能正常输出一次波形,为什么???另外,我的阶梯波无法从单片机中输出来?

相关部分的代码如下:
AGAIN:
                MOV     DPTR, #1590H                           ;从左下开始输出
        MOV     R3, #90D                               ;高90

LP221:  MOV        R2, #16D                                                ;宽16
                CLR     HSYN                                        ;1Tc,行同步开始
LP22:   MOVX        A, @DPTR                                      ;2Tc
                MOV        P1, A                                                  ;1Tc,从P1口输出数据
        CLR     ENSHIFT                                 ;1Tc,置数
        NOP                                                                  ;1Tc,低电平2u
        SETB    ENSHIFT                           ;1Tc,开始移位
        NOP                                                                 ;1Tc
        NOP                                                                 ;1Tc
             INC        DPTR                                                          ;2Tc
        DJNZ    R2, LP22                       ;2Tc
                NOP                                                                  ;保证最后一次也是10u
                NOP
                NOP                                                                  ;3Tc
        SETB    HSYN                                      ;1Tc
        CLR        C                                                                  ;DPTR-20H,从下往上扫,上移一行
                MOV        A, DPL                                        ;1590H是数据段的最后一行,对应0
                SUBB        A, #20H
        MOV        DPL, A
        MOV        A, DPH
        SUBB        A, #00H
        MOV        DPH, A
        ACALL        LADDER                                        ;2Tc,0832,电平抬高一台阶
        DJNZ    R3, LP221                          ;2Tc,R3=90D,90行显示完,DPTR=1500H

        MOV        DPTR, #OUTDAC                                ;输出阶梯波
        MOV     B, #00H
        MOV     A, B
        MOVX    @DPTR, A

        SETB    HSYN
        MOV     R7, #00H
        CLR        IE0                                                ;开中断,一祯完了检查一次按键
        SETB        EA
        SETB        EX0

网友A(2018-04-09):
看着就牛逼

网友B:
这仅仅是程序的片段,没法看的明白。

网友C:
楼主在做VGA输出吗,要注意几个参数,行周期64μs、行正程52μs、行逆程12μs;场周期20ms、场正程18.4ms、场逆程1.6ms。一帧影像的总行数是625行、每场312.5行、
每场正程287.5行、每场逆程25行。这只是其中一种制色:PAL50HZ

网友D:
直接用取反函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