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单片机源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8-04-09):
刚下载的源程序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A: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用记事本试试,keil没有正确安装吧

网友B:
没有具体说明,尽量截图加文字说明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源程序可以打开的,打开正确的环境

网友D:
鼠标右键,记事本打开

网友E(2018-06-14):
先看下源码是什么编译环境做的,然后找到对应的软件安装打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