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LCD12864调通的单片机源程序,带大字库

楼主(2018-04-09):
3.5元买到一个I2C器件(ds1307+AT24C32),用12864LCD显示。内有大字字库,和一个大字,占两行的显示程序。
/********************************************************************
* 文件名  : 串行12864显示.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了12864以串行的方式进行通信。用DS1307计时
* 创建人  :  田*
* 版本号  : 2.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pic0[];
           uchar code pic1[];
         uchar code IC_DAT1[12];
         uchar code IC_DAT2[];
         uchar code IC_DAT3[];
        uchar code IC_DAT4[];
    uchar code IC_DAT5[];
    uchar code IC_DAT6[];
    uchar code IC_DAT7[];
        uchar code IC_DAT8[];
    uchar code IC_DAT9[];
                           uchar code dazhi [][48];
                                  uchar code IC_DAT[12]= "0123456789- ";
                          uchar x,y,z,n1,n2,y1,y2,r1,r2;
void DisplayGraphic(uchar code *adder);
void DisplayGraphic1(uchar code *adder);
void DisplayGraphic2(uchar code *adder);

sbit CS=P2^0;            //片选信号
sbit SID=P2^1;                //数据信号
sbit SCLK=P2^2;                //时钟信号
sbit RST=P2^4;                //复位信号
sbit CH = P2^3;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sbit SQ=P1^1;                //一Hz输入端
sbit DS=P1^2;            //温度输入端
sbit SCL=P1^3;                 //I2C时钟输出端
sbit SDA=P1^4;                 //I2C数据线

sbit S1 = P3^5;

  /********************************************************************
* 名称 : I2C模块程序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0;j++);
        }

          void I2c_start()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SCL=0;
                delay(1);
        }

        void I2c_stop()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íack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SCL = 1;
            delay(1);
            SCL = 0;
                delay(1);

        }

        //"?è?ack
        bit I2c_getAck(void)
        {
            bit ack;
            SDA = 1;
            SCL = 1;
            delay(1);
            ack = SDA;
            SCL = 0;
            return ack;
        }

        uchar I2c_read()
        {
                uchar i,dat=0;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dat<<=1;
                        dat|=SDA;
                        delay(1);
                        SCL=0;
                }
                return dat;
        }

        void I2c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DA=dat>>7;
                        dat<<=1;
                delay(1);
                SCL=1;
                        delay(1);
                        SCL=0;
                delay(1);

                }                I2c_getAck();
        }
        void I2c_toDevice(uchar deviceAdd,uchar datAdd,uchar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deviceAdd);
                I2c_write(datAdd);
                I2c_write(dat);
                I2c_stop();
        }
        uchar I2c_fromDevice(uchar deviceAdd,uchar datAdd  )
        {
                uchar dat;
                I2c_start();
                I2c_write(deviceAdd);
                I2c_write(datAdd);
                I2c_start();
                I2c_write(deviceAdd+1);
                dat=I2c_read();
                I2c_sendAck(1);
                I2c_stop();
                return dat;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lcdinit1()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1()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4);
                         delay(50);
                  write_com(0x36);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est()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8);
        if(I2c_fromDevice(0xd0,0x02) & 0x20 =0x20)
        hzkdis("PM");
        else
                hzkdis("AM");
        delay(50);
        write_com(0x98);
                   hzkdis("20");
                delay(20);
                write_data(0x30+n2);
                                delay(20);
                write_data(0x30+n1);
                 delay(20);

                         write_data(0x2d);
                 delay(20);
                                 write_data(0x30+y2);
                                delay(20);
                write_data(0x30+y1);
                 delay(20);

                                write_data(0x2d);
                 delay(20);

                   write_data(0x30+r2);
                                delay(20);
                write_data(0x30+r1);
                 delay(20);

switch (z)
    { case 0:         hzkdis("  周日") ;break;
         case 1:         hzkdis("  周一") ;break;
         case 2:         hzkdis("  周二") ;break;
         case 3:         hzkdis("  周三") ;break;
         case 4:         hzkdis("  周四") ;break;
         case 5:         hzkdis("  周五") ;break;
         case 6:         hzkdis("  周六") ;break;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以下从DS1307读数据
{                   uchar ii,num,num1,num2,num00,num01,num02 ,num3,num4,num5,num6;
                I2c_toDevice(0xd0,0x00,0x04);
                        delay(20);

                          I2c_toDevice(0xd0,0x07,0x010);
                delay(30);

        //以下将数据送LCD显示

        CH = 0;
        delay(1);
        lcdinit();
        delay(10);
                write_com(0x01);
                   z=I2c_fromDevice(0xd0,0x03);

          //
                num4=I2c_fromDevice(0xd0,0x04);

                r1=num4 & 0x0f;
                  r2=(num4 >> 4) & 0x0f;

                  num5=I2c_fromDevice(0xd0,0x05);

                y1=num5 & 0x0f;
                  y2=(num5 >> 4) & 0x0f;

                   num6=I2c_fromDevice(0xd0,0x06);

                n1=num6 & 0x0f;
                  n2=(num6 >> 4) & 0x0f;

                 Test();

                         lcdinit1();
        delay(10);

                          DisplayGraphic(pic1);

                          num01=1;

   while (num01+num02>0)

         { num00=I2c_fromDevice(0xd0,0x02);

                 num01=num00 & 0x0f;
                  num02=(num00 >> 4) & 0x01;

                         num1=1;
        while(num1+num2>0)
{

                num=I2c_fromDevice(0xd0,0x01);

                 num1=num & 0x0f;
                  num2=(num >> 4) & 0x0f;

           x=0;

                 z=13;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负号)

                x=1;

                 z=2;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2)
          x=2;

                 z=5;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5)

           x=1;
                 if(num02==1)
                z=1;
                else
            z=15;
     DisplayGraphic2(dazhi);  //显示图片(1)
                 x=2;

            z=num01;
     DisplayGraphic2(dazhi);  //显示图片2

                   x=4;

            z=num2;

     DisplayGraphic2(dazhi);  //显示图片2

                   x=5;

            z=num1;
     DisplayGraphic2(dazhi);  //显示图片2
                x=7;

            z=14;
     DisplayGraphic2(dazhi);  //显示图片2

                 x=6;

                 z=6;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2

                 x=3;

                 z=10;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2

                x=5;

                 z=5;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2
           x=6;

                 z=6;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2
                  x=7;

                 z=11;
     DisplayGraphic1(dazhi);  //显示图片2

                                                delay(10);

          for (ii=0;ii<29;ii++)
          {
                  while(SQ) ;
                   while (!SQ) ;

        delay (5);
                x=3;

            z=12;
     DisplayGraphic2(dazhi);  //显示图片2

                         while(SQ) ;

                   while (!SQ) ;

           x=3;

            z=15;
     DisplayGraphic2(dazhi);  //显示图片2

            if (         S1 == 0 )
        {
        delay (5);
                if ( S1 ==0 )
                {  while ( !S1 );
                }

                I2c_toDevice(0xd0,0x01,0x045);
                        delay(20);
                                I2c_toDevice(0xd0,0x02,0x46);
                        delay(20);
                         I2c_toDevice(0xd0,0x03,0x06);
                        delay(20);
                                I2c_toDevice(0xd0,0x04,0x07);
                        delay(20);
                         I2c_toDevice(0xd0,0x05,0x04);
                        delay(20);
                                I2c_toDevice(0xd0,0x06,0x18);
                        delay(20);

                           }

          }

                }

                  }

                 }

                 }

  //*******显示第行的内容设置
    void DisplayGraphic1(unsigned char code *adder)
{
         int i,j;

                  adder= adder+48*z;

   for(i=0;i<24;i++)              //
    {
      write_com(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0x80+x);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2;j++)
       {
         write_data(*adder);
         adder++;
       }
    }
        }

    //显示第二行内容
void DisplayGraphic2(unsigned char code *adder)
{
         int i,j;

                   adder= adder+48*z;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8;i++)              //
    {
      write_com(0x98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0x80+x);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2;j++)
       {
         write_data(*adder);
         adder++;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16;i++)              //
    {
      write_com(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0x88+x);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2;j++)
       {
         write_data(*adder);
         adder++;
       }
    }
}

//显示全屏内容
void DisplayGraphic(unsigned char code *adder)
{
         int i,j;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write_com(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0x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write_data(*adder);
         adder++;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write_com(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0x88);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网友A(2018-12-27):
DS1307速率时钟100khz。延时时间应为10微秒,程序中为延时时间为 100us 。如果延时不是100微秒。会不会出现通讯不成功?

网友B(2020-05-23):
不错,我也在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