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no蓝牙小车的制作总结 分享一下

楼主(2018-04-09):
audino蓝牙小车的制作总结^_^ 分享一下
材料:

模块    型号                 数量
电机驱动    L298N          1
电池    18650                  2
面包板    迷你型,比较小的那种  1
底板    亚克力                  1
直流电机              2
万向轮                      1
杜邦线                      若干
电池充电器                  1
电池盒                      1
蓝牙模块    HC-05
开关                      1
arduino                       1

2:蓝牙小车教程,里面附有一个程序:http://tieba.baidu.com/p/3817870670

注意:2中有一教程错误:电机驱动的接5v线换成接12v,这一该法,是电脑供电的,若要一个电源给l295n驱动和arduino供电,看最下面
网站。

蓝牙调试程序: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while(Serial.available())
{
char c=Serial.read();
if(c=='A')
{
Serial.println("HELLO!");
}
}
}

蓝牙小车程序: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mySerial(2, 3); // RX, TX
//这里注意,我用这一句函数把arduino的2,3引脚变成了RX和TX。所以蓝牙的TX接引脚2,RX接引脚3(如果你想用原来的引脚0,1也可以)

  const int L298nIn1 = 8;//L298N模块信号输入
  const int L298nIn2 = 9;
  const int L298nIn3 = 10;
  const int L298nIn4 = 11;
  const String GO = "G";//蓝牙遥控器发送信息代码定义
  const String BACK = "B";
  const String RIGHT = "R";
  const String LEFT = "L";
  const String STOP = "S";
  const String backleft = "Q";
  const String backright = "W";
  const String goleft = "N";
  const String goright = "M";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mySerial.begin(9600);
  pinMode(L298nIn1, OUTPUT);
  pinMode(L298nIn2, OUTPUT);
  pinMode(L298nIn3, OUTPUT);
  pinMode(L298nIn4, OUTPUT);

}

void goForward() {//小车前进
  digitalWrite(L298nIn1,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2, LOW);
  digitalWrite(L298nIn3,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goBack() {//小车后退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digitalWrite(L298nIn2,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3, LOW);
  digitalWrite(L298nIn4, HIGH);
}
void goStop() {//小车停止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digitalWrite(L298nIn2, LOW);
  digitalWrite(L298nIn3, LOW);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turnRight() {//小车右转
  digitalWrite(L298nIn1,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2, LOW);
  digitalWrite(L298nIn3, LOW);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turnLeft() {//小车左转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digitalWrite(L298nIn2, LOW);
  digitalWrite(L298nIn3,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turnbackLeft()
{ digitalWrite(L298nIn1,LOW);
digitalWrite(L298nIn2,LOW);
digitalWrite(L298nIn3,LOW);
digitalWrite(L298nIn4,HIGH);
}
void turnbackRight()
{ digitalWrite(L298nIn1,LOW);
digitalWrite(L298nIn2,HIGH);
digitalWrite(L298nIn3,LOW);
digitalWrite(L298nIn4,LOW);
}
void turnLeftOrigin()
{ digitalWrite(L298nIn1,LOW);
digitalWrite(L298nIn2,HIGH);
digitalWrite(L298nIn3,HIGH);
digitalWrite(L298nIn4,LOW);
}
void turnRightOrigin()
{ digitalWrite(L298nIn1,HIGH);
digitalWrite(L298nIn2,LOW);
digitalWrite(L298nIn3,LOW);
digitalWrite(L298nIn4,HIGH);
}

String readTtl() {
  String comdata = "";
  while (mySerial.available())
  {
    comdata += char(mySerial.read());
    delay(2);
  }
  return comdata;
}

void loop() {
  String s = readTtl();
  if (s == GO ) goForward();//如果按GO键,小车前进,直到按STOP键停止
  if (s == LEFT ) turnLeft();
  if (s == STOP ) goStop();
  if (s == RIGHT ) turnRight();
  if (s == BACK ) goBack();
  if (s== backleft) turnbackLeft();
  if (s== backright) turnbackRight();
  if (s==goleft) turnLeftOrigin();
  if (s==goright) turnRightOrigin();

}

网友A(2018-06-13):
您好 请问还有视频吗

楼主(2019-05-03):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问还有视频吗

我拍的视频很早前就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