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2.4G模块传输 nrf24c01+源程序 支持双机通信 主从收发

楼主(2018-04-09):
基于stm32的2.4G 模块传输 nrf24c01    支持双机通信 主从收发源码
//
实验步骤:
1、实验代码包含两部分,分别烧录到两个开发板上。
  2、从机先上电,主机然后上电,因为实验是主机给从机先发数据。
  3、将串口接到从机或主机上,均可看到实验数据。

单片机源程序(主机+丛机)如下:
/******************** (C) COPYRIGHT 2013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NRF24L01无线w传输测试实验
* 实验平台: 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5.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PI_NRF.h"
#include "usart1.h"

u8 status;        //用于判断接收/发送状态
u8 txbuf[4]={0,1,2,3};         //发送缓冲
u8 rxbuf[4];                         //接收缓冲
int i=0;

int main(void)
{

   SPI_NRF_Init();

  /* 串口1初始化 */
        USART1_Config();

        printf("\r\n 这是一个 NRF24L01 无线传输实验 \r\n");
           printf("\r\n 这是无线传输 主机端 的反馈信息\r\n");
        printf("\r\n   正在检测NRF与MCU是否正常连接。。。\r\n");

         /*检测NRF模块与MCU的连接*/
           status = NRF_Check();

        /*判断连接状态*/
   if(status == SUCCESS)
                    printf("\r\n      NRF与MCU连接成功!\r\n");
   else
                printf("\r\n  NRF与MCU连接失败,请重新检查接线。\r\n");

while(1)
                {
                   printf("\r\n 主机端 进入自应答发送模式\r\n");
                 NRF_TX_Mode();

                        /*开始发送数据*/
                status = NRF_Tx_Dat(txbuf);

                  /*判断发送状态*/
                  switch(status)
                          {
                            case MAX_RT:
                                          printf("\r\n 主机端 没接收到应答信号,发送次数超过限定值,发送失败。 \r\n");
                                 break;

                          case ERROR:
                                           printf("\r\n 未知原因导致发送失败。 \r\n");
                                 break;

                          case TX_DS:
                                          printf("\r\n 主机端 接收到 从机端 的应答信号,发送成功! \r\n");
                                 break;
                          }

                 printf("\r\n 主机端 进入接收模式。 \r\n");
                NRF_RX_Mode();

                        /*等待接收数据*/
                status = NRF_Rx_Dat(rxbuf);

                        /*判断接收状态*/
                        switch(status)
                        {
                         case RX_DR:
                                 for(i=0;i<4;i++)
                                {
                                        printf("\r\n 主机端 接收到 从机端 发送的数据为:%d \r\n",rxbuf[i]);
                                        txbuf[i] =rxbuf[i];
                                }
                                  break;

                         case ERROR:
                                          printf("\r\n 主机端 接收出错。   \r\n");
                                  break;
                        }
                }

}

/******************* (C) COPYRIGHT 2013 *****END OF FILE************/

网友A(2021-08-08):
感谢分享,我在你的代码格式下,将核心代码换成我自己的,现在已经能够运行

网友B:
学习了,想当年学习nrf2401学得眼花,感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C(2023-02-22):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在你的代码格式下,将核心代码换成我自己的,现在已经能够运行

请问来会传的数据是1、2、3、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