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9C52 控制ISD4004语音芯片,多段录放音源码

楼主(2018-04-09):
单片机89C52 控制ISD4004语音芯片,多段录放音
//AT89c52,ISD4004
//录制k1键要按2次,led1亮,才可以K2播放。
//录制并播放后,地址变为下一个,可以进行第二段语音的录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放音命令,定义常量//////
#define ISDPOWERUP 0X20 //ISD4004上电
#define ISDSTOP 0X10         //ISD4004下电
#define OPERSTOP 0X30         //ISD4004停止当前操作
#define PLAYSET 0XE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放音
#define PLAYCUR 0XF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放音
#define RECSET 0XA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
#define RECCUR 0XB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录音

sbit SS=P1^0;
sbit MOSI=P1^1;
sbit SCLK=P1^3;
sbit INT = P1^4;
sbit k1=P3^1;                        ////k1键,录音
sbit k2=P3^2;                        /// k2键,放音
sbit k3=P3^3;                        /// k3键,停止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uint addr;////全局变量,录放音地址

void delay10ms(uint c)   //延时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放音部分子程序,放音地址由ADDR决定////
void play()
{
        uint y;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上电
    {
             SCLK=0;
             if((0x20>>y)&0x01)
                        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10ms(5);
    SS=0;
    MOSI=0;//发送地址
    SCLK=0;
    for(y=0;y<16;y++)
    {
             SCLK=0;
             if((addr>>y)&0x01)
                        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发送地址结束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e0>>y)&0x01)
                        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SS=0;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f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
//////////////////////////录音部分子程序,地址由ADDR决定/////////////////////////
void rec()
{
        uint y;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发送结束
    SS=1;                        //上电结束
    delay10ms(5);
    SS=0;
    MOSI=0;                        //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发送结束
    SS=1;                        //上电结束
    delay10ms(5);
    SS=0;
    MOSI=0;                        //发送地址
    SCLK=0;
    for(y=0;y<16;y++)
    {
             SCLK=0;
             if((addr>>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发送地址结束
    MOSI=0;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a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SS=0;
    MOSI=0;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b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

void stop()
{
    uchar y;
    SS=1;
    SS=0;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3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

void main()
{
        uchar addressArr[]={0x05,0x1E,0x37};        //地址数组,可以自由添加,实现多段语音录放。此处为3段。
        uint recNum=0;                                                        //recNum为录放地址选择
        P1=0xff;                                                                //初始化
           P2=0xff;
           P3=0xff;
        while(1)
        {
                LED1=INT;
        LED2=0;
        if(k1==0)                                                           //录制
        {
……………………

网友A(2020-11-28):
你好,我下载了你的软件,你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啊?

网友B(2021-02-27):
只有代码没有电路图,有点坑。对小白来说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