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S0074电压表,电流表源程序(液晶显示)

楼主(2018-04-09):
单片机控制KS0074实现电压表,电流表功能的源码如下:
;引脚为:1VCC,2VCC,3GND,4BLA,5DB7,6DB6,7DB5,8DB4,9E,10RW,11RS,12V0,13GND,14GND,15VCC.实际上,可任用其中一个VCC引脚和一个GND引脚。
;KS0074有8线并行、4线并行和2线串行输入方式,但set1602默认的输入方式为4数据总线并行输入方式
;V0引脚应通过串接800欧左右电阻后接VCC(5V)。或者,在VCC和GND之间串接一个5~10可调电位器,滑动端接V0,利用调节滑动端控制LCD显示对比度。
;BLA输入电压应为3.3V,可通过串接合适电阻后接VCC(5V),避免高温烧坏LCD。
;---------------------------------------------------------------------------------------------------------------------
;以下为硬件连接要求
DB4 equ p0.4
DB5 equ p0.5
DB6 equ p0.6
DB7 equ p0.7
RS EQU P2.5
RW EQU P2.6
E EQU P2.7
RCOMDATE equ 70H;作为读取的BF相关指令信息的暂存单元
WCOMdate equ 71H;作为拟写入指令代码的暂存单元
RLCDDATE Equ 72H;作为读取LCD相关显示代码或信息的暂存单元
WLCDDATe EQU 73H;作为拟写入LCD显示信息的暂存单元
;-------------------------------------------------------------------------------------------------------
        P1ASF        EQU        9DH        ;P1口设置寄存器
        ADC_CONTOR        EQU        0BCH        ;ADC控制寄存器
        ADC_RES        EQU        0BDH        ;ADC输出高8位
        ADC_RESL        EQU        0BEH        ;ADC低8为输出
        AUXR1        EQU        0A2H        ;设置寄存器
        IJISHU        EQU        30H        ;电流比较次数计数
        UJISHU        EQU        31H        ;电压比较次数计数
        IL        EQU        32H        ;电流低位
        IH        EQU        33H        ;电流高位
        UL        EQU        34H        ;电压低位
        UH        EQU        35H        ;电压高位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2BH
START:
MOV        P1ASF,#00000011B        ;开启P1.0和P1.1作为AD的输入端口
        MOV        AUXR1,#04H        ;设置AD输出方式
        MOV        SP,#5FH        ;设置栈底
        MOV        IJISHU,#00H
        MOV        UJISHU,#00H
        ;×××××××××××××××××××××××××
LCD:
MOV SP,#80H
;------------------------- -------------------------------------------------------------
;首先,开机或复位后,应进行4数据总线和LCD初始化,将默认的8位数据接口改为4位。
;---------------------------------------------------------------------------------------------------------------------
;开机或复位后,至少应等待20MS以上
LCALL Delay1MS
LCALL Delay1MS
;第一步功能设置,设为4位数据总线方式输入(DL=0)
MOV WCOMDATE,#20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10XXXX(低四位忽略)
;第二步功能设置,在保持4位数据总线输入方式下设为两行模式(输入指令00101XXX)
MOV WCOMDATE,#28H;设成2行显示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101XXX
;第三步显示开关设置
MOV WCOMDATE,#0CH;设成显示开,而光标开和光标闪烁关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001111
;第四步清屏
MOV WCOMDATE,#01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000001
LCALL DELAY1MS;输入功能设置指令需延迟1.53MS以上(除归位指令和本指令执行时间为1.53MS,其余指令执行时间均不足0.1MS)
;第五步输入模式设置
MOV WCOMDATE,#06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000110
;- ------------------------------------------------------------------------------------------------------------------
;然后,将逆序显示变更为正常显示(即使用KS0074的镜向功能)
;--------------------------------------------------------------------------------------------------------------------

;第一步,功能设置指令,使RE=1
MOV WCOMDATE,#2C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101100
;第二步,输入模式设置指令,使BID=1(逆序显示)
MOV WCOMDATE,#07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000111
;第三步,功能设置指令,使RE=0,以便后续应用时可使用正常指令
MOV WCOMDATE,#28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101000
;-----------------------------------------------------------------------------------------------------------------
;第一步,显示第一行的固定字符(40H~4EH,起始位址40H),测试要求全部显示出来
MOV WCOMDATE,#2CH;功能设置指令,使RE=1,以执行扩充命令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101100
MOV WCOMDATE,#40H;设SEGRAM地址(格式为01XXABCD,起始地址为40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40H
;(1)显示第一个段码字符即信号强度标志,默认为不显示
MOV WLCDDATe,#20H;40H控制第一个字符的大部分段码位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41H控制第一个字符中除40H控制段码外的其它位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42H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43H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2)显示第二个段码字符即电量显示符号,默认显示满电量
MOV WLCDDATe,#0FFH;44H控制全部电量显示段码位,对应关系应进一步测试
LCALL INPUTDATACODE
;(3)显示第三个段码字符主菜单标志符,默认显示主菜单符号
MOV WLCDDATe,#20H;45H控制全部主菜单显示段码位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00H;46H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00H;47H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00H;48H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4)显示第四个段码字符即闹铃符号,默认不显示
MOV WLCDDATe,#20H;49H控制闹铃所有段码位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4A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5)显示第五个段码字符打开修笺(书本)符号,默认不显示
MOV WLCDDATe,#0FFH;4BH控制该符号全部段码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4CH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6)显示第六个段码字符,默认显示
MOV WLCDDATe,#20H;4DH控制该符号全部段码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00H;4EH无用
LCALL INPUTDATACODE
;(7)显示第七个段码字符即接听电话符号,默认显示
MOV WLCDDATe,#20H;55H控制该符号全部段码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COMDATE,#28H;功能设置指令,使RE=0,恢复正常命令状态
LCALL INPUTCOMMAND
;输入指令00101000

MOV WCOMDATE,#80H;设置DDRAM地址,该行起始80H
LCALL INPUTCOMMAND

MOV WLCDDATe,#"Q"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Q"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2"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8"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7"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0"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5"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5"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5"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MOV WLCDDATe,#"3"
LCALL INPUTDATACODE

LCALL DELAY100MS
LCALL DELAY100MS
LCALL DELAY100MS
LCALL DELAY100MS
LCALL DELAY100MS
LCALL DELAY100MS

MOV WCOMDATE,#01H;
LCALL INPUTCOMMAND;输入指令00000001

MAIN:
        MOV        ADC_CONTOR,#11001001B        ;开启P1.1的AD转换,电流
        LCALL        AD        ;调用AD子程序
        MOV        A,ADC_RES
        CJNE        A,IH,MAINI
        MOV        A,ADC_RESL
        CJNE        A,IL,MAINI
        MOV        IJISHU,#00H
        SJMP        MAINI1
MAINI:        INC        IJISHU
        MOV        A,#20
        CJNE        A,IJISHU,MAINI1
        MOV        IJISHU,#00H
        MOV        IH,ADC_RES        ;保存电流数据
        MOV        IL,ADC_RESL
MAINI1:        MOV        0AH,IH
        MOV        0BH,IL
        LCALL        TO10
        MOV        0CH,18H
        MOV        0DH,19H
        MOV        0EH,1AH
        MOV        A,0AH
        RRC        A
        MOV        0AH,A
        MOV        A,0BH
        RRC        A
        MOV        0BH,A
        MOV        A,0AH
        RRC        A
        MOV        A,0BH
        RRC        A
        MOV        09H,A        ;09H保存8位电流数据
        MOV        ADC_CONTOR,#11001000B        ;开启P1.0的AD转换        电压
        LCALL        AD        ;调用AD子程序
        MOV        A,ADC_RES
        CJNE        A,UH,MAINU
        MOV        A,ADC_RESL
        CJNE        A,UL,MAINU
        MOV        UJISHU,#00H
        SJMP        MAINU1
MAINU:        INC        UJISHU
        MOV        A,#20
        CJNE        A,UJISHU,MAINU1
        MOV        UJISHU,#00H
        MOV        UH,ADC_RES        ;保存电压数据
        MOV        UL,ADC_RESL
MAINU1:        MOV        0AH,UH
        MOV        0BH,UL
        LCALL        TO10
        MOV        10H,18H
        MOV        11H,19H
        MOV        12H,1AH
        MOV        A,0AH
        RRC        A
        MOV        0AH,A
        MOV        A,0BH
        RRC        A
        MOV        0BH,A
        MOV        A,0AH
        RRC        A
        MOV        A,0BH
        RRC        A
        MOV        08H,A        ;08H保存8位电压数据
        MOV        B,09H
        MUL        AB
        MOV        R2,B
        MOV        R3,A
        MOV        R4,#61H        ;/25000
        MOV        R5,#0A8H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3H,A
        MOV        R4,#09H
        MOV        R5,#0C4H        ;/2500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4H,A
        MOV        R4,#00H
        MOV        R5,#250        ;/250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5H,A
        MOV        R4,#00H
        MOV        R5,#25        ;/25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6H,A
        MOV        A,R3
        CLR        C
        RLC        A
        CLR        C
        RLC        A
        MOV        R3,A
        MOV        R5,#10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7H,A
        LCALL        XIANSHI
        LJMP        MAIN
        ;×××××××××××××××××××××××××××××××××××××××××××××××××××××××××××
        ;AD转换子程序
        ;×××××××××××××××××××××××××××××××××××××××××××××××××××××××××××
AD:        MOV        A,ADC_CONTOR
        JNB        0E4H,AD
        CLR        0E4H
        MOV        ADC_CONTOR,A
        ;×××××××××××××××××××××××××××××××××××××××××××××××××××××××××××
        ;二-十进制转换子程序,同时加便宜量完成1602的0-9字模地址的转换        输出结果18H        19H        1AH
        ;×××××××××××××××××××××××××××××××××××××××××××××××××××××××××××
TO10:        MOV        R2,0AH
        MOV        R3,0BH
        MOV        R4,#0
        MOV        R5,#2
        LCALL        DIVD
        MOV        A,R6
        MOV        R2,A
        MOV        A,R7
        MOV        R3,A
        MOV        R4,#00H
        MOV        R5,#100
        LCALL        DIVD
        MOV        18H,R7
        MOV        A,#30H
        ADD        A,18H
        MOV        18H,A
        MOV        R5,#10
        LCALL        DIVD
        MOV        19H,R7
        MOV        A,#30H
        ADD        A,19H
        MOV        19H,A
        MOV        1AH,R3
        MOV        A,#30H
        ADD        A,1AH
        MOV        1AH,A
        RET
        ;×××××××××××××××××××××××××××××××××××××××××××××××××××
        ;双字节除法运算子程序
        ;入口条件:        被除数在R2、R3、除数在R4、R5中,商在R6、R7中。R1用于计数位移量
        ;出口信息:        余数在R2、R3中,双字节商在R4、R5中,OV=1        时溢出。
        ;影响资源:        PSW、A、R1~R7
        ;××××××××××××××××××××××××××××××××××××××××××××××××××××××××
DIVD:PUSH        PSW
        PUSH        ACC
        MOV        R1,#00H        ;计数器清零
        MOV        R6,#00H
        MOV        R7,#00H
        LCALL        SUBBD        ;判断够不够减
        JC        DIVDE
DIVD1:        MOV        A,R4
        JB        ACC.7,DIVD3        ;判断最高位是不是1
        CLR        C        ;除数左移一位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INC        R1        ;左移计数器计数
        LCALL        SUBBD        ;比较左移后够不够减
        JNC        DIVD1        ;够减转移,不够减继续
        LCALL        DIVDR        ;除数右移一位
        DEC        R1        ;右移了,所以要-1
DIVD3:        CLR        C
        MOV        A,R3        ;开始减法
        SUBB        A,R5
        MOV        R3,A
        MOV        A,R2
        SUBB        A,R4
        MOV        R2,A
        INC        R7
DIVD4:        CJNE        R1,#00H,DIVD5        ;判断是不是到最后一位了
        SJMP        DIVDE
DIVD5:        LCALL        DIVDR        ;除数右移一位
        MOV        A,R7
        CLR        C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DEC        R1        ;位置计数器-1
        LCALL        SUBBD        ;比较够不够减
        JC        DIVD4
        SJMP        DIVD3
SUBBD:        CLR        C        ;判断够不够减子程序
        MOV        A,R3
        SUBB        A,R5
        MOV        A,R2
        SUBB        A,R4
        RET
DIVDR:        CLR        C
        MOV        A,R4
        RRC        A
        MOV        R4,A
        MOV        A,R5
        RRC        A
        MOV        R5,A
        RET
DIVDE:        SETB        OV
         POP        ACC
        POP        PSW
        RET

XIANSHI:

;第二步,在第二行(起始位址为80H)显示“2013-05-15”
MOV WCOMDATE,#80H;设置DDRAM地址,该行起始80H
LCALL INPUTCOMMAND
        MOV        A,#30H
        CJNE        A,10H,DYXY
        MOV        WLCDDATe,#20H
        SJMP        DYXY1
DYXY:        MOV        WLCDDATe,10H        ;电压最高位显示0时消隐
DYXY1: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11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E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12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56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                ;功率部分(13H,14H,15H,16H,17H对应功率的5个数值)
        LCALL        INPUTDATACODE        ;        MOV        P
        MOV        WLCDDATe,#20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0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13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14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15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2E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16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17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57H
        LCALL        INPUTDATACODE

;第三步,在第三行
;电流部分(0CH,0DH,0EH对应电流的3个数值)
MOV WCOMDATE,#90H;设置DDRAM地址
LCALL INPUTCOMMAND

MOV WLCDDATe,0C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0D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0EH
LCALL INPUTDATACODE
MOV WLCDDATe,#"A"
LCALL INPUTDATACODE
RET
SJMP $
;读BF并判断状态子程序
;直到LCD空闲时退出本程序
;------------------------------------------------------------------------------------------------------------------
READBFAC:
PUSH ACC
BFWAIT:
SETB DB4;将4位数据线设置到读有效状态
SETB DB5
SETB DB6
SETB DB7
CLR RS;设置成读BF及AC值操作状态
SETB RW
SETB E;第一次读,使LCD将BF及AC值的高4位信息释放到数据总线上。
MOV C,DB7
MOV ACC.7,C
CLR E;高半字节读取完成
CLR RW
SETB DB4;将4位数据线设置到读有效状态
SETB DB5
SETB DB6
SETB DB7
SETB RW
SETB E;第二次读,使LCD将BF及AC值的低4位信息释放到数据总线上。
CLR E;第二次读取完成
JB ACC.7,BFWAIT;LCD忙碌时继续等待并监控,空闲时执行下面指令
POP ACC
RET
;-------------------------------------------------------------------------------------------------------------------
;输入指令子程序INPUTCOMMAND
;拟写指令代码存放在WCOMDATE中
;-------------------------------------------------------------------------------------------------------------------
INPUTCOMMAND:
PUSH ACC
;首先,判断LCD是否空闲并视具体情况处理
LCALL READBFAC
;然后,为写指令代码作好准备
MOV A,WCOMDATE;将拟写指令代码取到A中
;再后,将拟写指令代码的高4位写入LCD
CLR RS;设置成写指令状态
CLR RW
SETB E
MOV C,ACC.7;将高4位送出
MOV DB7,C
MOV C,ACC.6
MOV DB6,C
MOV C,ACC.5
MOV DB5,C
MOV C,ACC.4
MOV DB4,C
CLR E
SETB RW
CLR RW
;最后,将拟写指令代码的低4位写入LCD
SETB E
MOV C,ACC.3;将低4位送出
MOV DB7,C
MOV C,ACC.2
MOV DB6,C
MOV C,ACC.1
MOV DB5,C
MOV C,ACC.0
MOV DB4,C
CLR E;E的下降沿执行上述指令,将低4位写入LCD
LCALL DELAY1ms
POP ACC
RET
;------------------------------------------------------------------------------------------------------------------
;写显示数据子程序INPUTDATACODE
;拟写数据代码存放在WLCDDATA中
;------------------------------------------------------------------------------------------------------------------
INPUTDATACODE:
PUSH ACC
;首先,判断LCD是否空闲并视具体情况处理
LCALL READBFAC
;然后,为写显示数据作好准备
MOV A,WLCDDATE;将拟写显示数据取到A中
;第三,将拟写数据代码的高4位写入LCD的DDRAM
SETB RS;设置成写显示数据状态
clr rw
setb E
MOV C,ACC.7;将高4位送出
MOV DB7,C
MOV C,ACC.6
MOV DB6,C
MOV C,ACC.5
MOV DB5,C
MOV C,ACC.4
MOV DB4,C
clr E
setb RW
CLR RW
;最后,将拟写数据代码的低4位写入LCD的DDRAM
SETB E
MOV C,ACC.3;将低4位送出
MOV DB7,C
MOV C,ACC.2
MOV DB6,C
MOV C,ACC.1
MOV DB5,C
MOV C,ACC.0
MOV DB4,C
CLR E
LCALL DELAY1ms
POP ACC
RET
;---------------------------------------------------------------------------------------------------------------------
;延时子程序DELAY1MS:针对32MHZ晶振编程,延时不少1MS
DELAY1MS:
MOV r6,#22H
DELAY1ms1:MOV R7,#064H
DELAY1ms2: NOP
DJNZ R7,DELAY1ms2
DJNZ R6,DELAY1ms1
NOP
RET
DELAY100MS:                        ;@12.000MHz
        PUSH 30H
        PUSH 31H
        PUSH 32H
        MOV 30H,#4
        MOV 31H,#166
        MOV 32H,#206
NEXT:
        DJNZ 32H,NEXT
        DJNZ 31H,NEXT
        DJNZ 30H,NEXT
        POP 32H
        POP 31H
        POP 30H
        RET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