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点阵时钟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8-04-09):
16*64点阵仿真,74HC138做行驱动,74HC595做列驱动,文字上移、下移、静止显示,时钟“:”闪烁;有完整的源程序和仿真文件;

单片机源码:
/************16*16LED点阵屏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P2^0;          //595数据输入端口
sbit CLK=P2^1;          //595 时钟信号
sbit STB=P2^2;          // 595锁存端
uchar cont,num,xs;
char miao=30,fen=30,shi=12;
//bit flag;

char code table[][32]={

/////////////////////////////////////////////////////////////////////////
// 汉字字模表                                                          //
// 汉字库: 宋体16.dot,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对应R=1 else R=0的写法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点",*/ 0x02,0x00,0x02,0x00,0x02,0x08,0x03,0xFC,
      0x02,0x00,0x02,0x10,0x3F,0xF8,0x20,0x10,
      0x20,0x10,0x20,0x10,0x3F,0xF0,0x00,0x00,
      0x29,0x10,0x24,0xC8,0x44,0x44,0x80,0x0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阵",*/ 0x00,0x80,0x78,0x84,0x4F,0xFE,0x50,0x80,
      0x50,0xA0,0x61,0x20,0x51,0x28,0x4B,0xFC,
      0x48,0x20,0x48,0x20,0x68,0x24,0x57,0xFE,
      0x40,0x20,0x40,0x20,0x40,0x20,0x40,0x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时",*/ 0x00,0x08,0x04,0x08,0x7E,0x08,0x44,0x08,
      0x47,0xFE,0x44,0x08,0x44,0x08,0x7C,0x88,
      0x44,0x48,0x44,0x48,0x44,0x08,0x44,0x08,
      0x7C,0x08,0x44,0x48,0x00,0x28,0x00,0x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钟",*/ 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C,0x24,
      0x21,0xFE,0x21,0x24,0x7D,0x24,0x91,0x24,
      0x11,0x24,0xFD,0xFC,0x11,0x24,0x10,0x20,
      0x14,0x20,0x18,0x20,0x10,0x20,0x00,0x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16]={

        0x00,0x00,0x00,0x7C,0xC6,0xC6,0xCE,0xD6,  // -0-
        0xD6,0xE6,0xC6,0xC6,0x7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38,0x78,0x18,0x18,  // -1-
        0x18,0x18,0x18,0x18,0x7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C,0xC6,0x06,0x0C,0x18,  // -2-
        0x30,0x60,0xC0,0xC6,0xF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C,0xC6,0x06,0x06,0x3C,  // -3-
        0x06,0x06,0x06,0xC6,0x7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C,0x1C,0x3C,0x6C,0xCC,  // -4-
        0xFE,0x0C,0x0C,0x0C,0x1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E,0xC0,0xC0,0xC0,0xFC,  // -5-
        0x0E,0x06,0x06,0xC6,0x7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8,0x60,0xC0,0xC0,0xFC,  // -6-
        0xC6,0xC6,0xC6,0xC6,0x7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E,0xC6,0x06,0x06,0x0C,  // -7-
        0x18,0x30,0x30,0x30,0x3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C,0xC6,0xC6,0xC6,0x7C,  // -8-
        0xC6,0xC6,0xC6,0xC6,0x7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C,0xC6,0xC6,0xC6,0x7E,  // -9-
        0x06,0x06,0x06,0x0C,0x7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  // -:-
        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 通过8循环将8位数据一次移入74HC595 */
        CLK = 0;
        for(i = 0; i < 8; i++)
        {
                if(dat & 0x80)
                        R = 1;
                else
                         R = 0;
                dat = dat << 1;
                CLK = 0;
        _nop_();_nop_();
                CLK = 1;
        }
}

void main()
{
//        uint num;
        uint num,move,speed;
        TMOD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switch(xs)
                 {

                        case 0:
                        {
                                 for(num=0;num<16;num++)  //静止显示4个汉字
                                {
                                          WriteByte(~table[7][2*num+1]);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7][2*num]);

                                          WriteByte(~table[5][2*num+1]);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5][2*num]);

                                          WriteByte(~table[3][2*num+1]);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3][2*num]);

                                          WriteByte(~table[1][2*num+1]);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1][2*num]);

                                          P1=num;     //行选
                                          STB=0;          //输出锁存器中的数据
                                          STB=1;
                                          delay(1);
                                }
                        }         break;

                        case 1:
                         {
                                 for(num=0;num<16;num++)  //时钟显示88:88:88
                                {
                                          WriteByte(~tab[miao%10][num]);          //小时十位

                                          WriteByte(~tab[miao/10][num]);          //小时个位

                                          if(cont>=10)
                                          WriteByte(~tab[10][num]);          //显示‘:’号
                                          else
                                          WriteByte(~tab[11][num]);           //不显

                                          WriteByte(~tab[fen%10][num]);          //分钟十位

                                          WriteByte(~tab[fen/10][num]);          //分钟个位

                                          if(cont>=10)
                                          WriteByte(~tab[10][num]);          //显示‘:’号
                                          else
                                          WriteByte(~tab[11][num]);           //不显

                                          WriteByte(~tab[shi%10][num]);          //秒钟十位

                                          WriteByte(~tab[shi/10][num]);          //秒钟个位

                                          P1=num;     //行选
                                          STB=0;
                                          STB=1;        //输出锁存器中的数据,上升沿
                                          delay(1);
                                }
                  }        break;

                  case 2:

                  {
                          if(++speed>4)   //移动速度控制
                         {
                                 speed=0;
                                move++;    //移位
                                if(move>16)  //是否完成移位一个汉字
                                        move=0;  //从头开始
                         }

                        for(num=0;num<16;num++)  //上移 显示4个汉字 "点阵时钟"                74HC154+反相器,行高,74HC595 列低 ,数据取反
                        {
                                  WriteByte(~table[7][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7][2*num+move*2]);

                                  WriteByte(~table[5][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5][2*num+move*2]);

                                  WriteByte(~table[3][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3][2*num+move*2]);

                                  WriteByte(~table[1][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1][2*num+move*2]);

                                  P1=num;     //行选
                                  STB=0;          //输出锁存器中的数据
                                  STB=1;
                                  delay(1);
                        }

                  }        break;

                  case 3:

                  {
                          if(++speed>4)   //移动速度控制
                         {
                                 speed=0;
                                move++;    //移位
                                if(move>16)  //是否完成移位一个汉字
                                        move=0;  //从头开始
                         }

                        for(num=0;num<16;num++)  //上移 显示4个汉字 "点阵时钟"                74HC154+反相器,行高,74HC595 列低 ,数据取反
                        {
                                  WriteByte(~table[7][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7][2*num-move*2]);

                                  WriteByte(~table[5][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5][2*num-move*2]);

                                  WriteByte(~table[3][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3][2*num-move*2]);

                                  WriteByte(~table[1][2*num+1-move*2]);          //送出一个字节
                                  WriteByte(~table[1][2*num-move*2]);

                                  P1=num;     //行选
                                  STB=0;          //输出锁存器中的数据
                                  STB=1;
                                  delay(1);
                        }

                  }        break;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nt++;
        num++;

        if(cont==20)
        {
                co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

        if(num==60)           //3秒钟换1种显示
        {
                num=0;
                xs++;
                if(xs==4)
                        xs=0;
        }
}

完整的文件在附件里面: 16x64 -595 138

网友A(2020-10-08):
不错,楼主辛苦了。这个还是很受用的,好资料。

网友B(2023-07-20):
这个资料不错,正在学习驱动点阵,多谢!

网友C:
74HC595可以用5020芯片,5020等于恒流输出的74HC595,不需要限流电阻,显示亮度更高。
行驱动也有大功率芯片,不记得具体型号了,应该容易找

网友B:
这个资料8不错,正在学习点阵驱动。准备按这个电路做一块板。

网友D(2024-06-18):
正在学习点阵字符移动,谢谢分享!但感觉移动得不够丝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