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SWD和Jtag下载烧录失败问题总结

楼主(2018-04-09):
前段时间,做了一块板子,调试接口只留了三个口SWD、SWCLK、GND,在使用Jlink的SWD方式调试的时候发现无法连接。使用ST-link的时候可以连接,无奈楼主的ST-link的链接方式相当的不可靠,时而能识别时而不能识别:当然我的ST-link是山寨版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通过20针全部连接的方式可以调试,而三针的方式就不行了呢?
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Google不让用,那就问度娘好了。
通过查阅网上资料发现,jlink的20针,不光有调试的功能还有供电和检测电压的功能。
下面是jlink的接口图
通过上面图片可以发现,jlink的1脚叫做VTref,这个从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参考电压的意思,没错,这个管脚就是板子给Jlink内部缓冲芯片供电的接口,这个地方供几伏,缓冲芯片的IO电平就是几伏的。起了一个电平匹配的作用。
20针JTAG的2号针可以提供VCC供电。打开J-Link
Commander输入power on时,发现2号针脚输出的是3.3V电压,那么可以通过直接短路1、2号针
来解决问题。

楼主的山寨版Jlink的2脚可以向外提供3.3V电压,那么短接1、2脚的话是可以让Jlink正常使用的,如果你的Jlink的2脚输出的是5V话那么最好就不要这样短接来用了。
好多板子上的20针调试接口是按下图连接的。

那么短接完成,如果再采用20针调试的时候就要注意了,jlink的3.3V千万不要与开发板上20针接口的3.3V接在一块,否则会有烧坏jlink的可能,这个时候就要设置jlink不给开发板供电了。

楼主的解决方式是在jlink的2脚上加了一个开关,当需要jlink给开发板供电的时候,开关打到3.3V上,当不需要内部供电的时候呢打到悬空上。这样就可以同时使用三线的SWD和20线的JTAG与SWD调试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