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X6464G-720-PN 64*64点阵lcd单片机驱动程序 st7567

楼主(2018-04-09):
买了块64X64的lcd,ic是st7567

/* 液晶演示程序JLX6464G-720,串行接口!
驱动IC 是:ST7567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type.h>
//=============接口定义======================
sbit key=P2^0;
sbit cs1=P1^1;
sbit reset=P1^0;
sbit rs=P3^0;
sbit sclk=P3^1;
sbit sid=P3^2;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delay(int i);
void delay_us(int i);
char code graphic1[];
char code graphic2[];
char code graphic3[];
uchar code ascii_table_8x16[95][16];
uchar code ascii_table_5x7[95][5];
uchar code cheng1[]={
/*-- 文字: 成 --*/
/*-- 宋体23;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31x31 --*/
                /*-- 高度不是 8 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 高度=32x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
0xFC,0xFC,0x88,0x00,0x00,0x1C,0x78,0xF0,0xE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83,0x83,0x83,0x83,0x83,0x83,0xC3,0xC3,0x03,0x1F,
0xFF,0xFF,0x83,0x03,0x03,0x03,0xC3,0xF3,0xF3,0x63,0x03,0x03,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gong1[]={
/*-- 文字: 功 --*/
/*-- 宋体23;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31x31 --*/
/*-- 高度不是8 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 高度=32x32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C0,0x00,
0x00,0x00,0x00,0xFE,0xFC,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C,0x04,0x04,
0x04,0x84,0xFF,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FE,0xFE,0x04,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zhuang1[]={
/*-- 文字: 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08,0x30,0x00,0xFF,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E1,0x26,0x2C,0x20,0x20,0x00,
0x04,0x02,0x01,0xFF,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3,0x0C,0x30,0x60,0x20,0x00};
uchar code tai1[]={
/*-- 文字: 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00,0x04,0x04,0x04,0x84,0x44,0x34,0x4F,0x94,0x24,0x4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60,0x39,0x01,0x00,0x3C,0x40,0x42,0x4C,0x40,0x40,0x70,0x04,0x09,0x31,0x00};
uchar code shi1[]={
/*-- 文字: 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40,0x20,0xF0,0x1C,0x07,0xF2,0x94,0x94,0x94,0xFF,0x94,0x94,0x94,0xF4,0x04,0x00,
0x00,0x00,0x7F,0x00,0x40,0x41,0x22,0x14,0x0C,0x13,0x10,0x30,0x20,0x61,0x20,0x00};
uchar code yong1[]={
/*-- 文字: 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
        uchar code mao_hao[]={
/*-- 文字: : (冒号)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
char code num0[]={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char code num1[]={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char code num2[]={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char code num3[]={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num4[]={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char code num5[]={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num6[]={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num7[]={
/*--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num8[]={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char code num9[]={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
/*写指令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 delay_us(2);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elay_us(2);
data1=data1<<=1;
}
cs1=1;
}
/*写数据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 delay_us(1);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 delay_us(1);
data1=data1<<=1;
}
cs1=1;
}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10;k++);
}
/*延时*/
void delay_us(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k++);
}
void waitkey()
{
repeat:
if(key==1) goto repeat;
else delay(3500);
}
/*LCD 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10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10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ae); /*开显示*/
transfer_command(0x2c); /*升压步聚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e); /*升压步聚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步聚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4);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1a); /*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
void lcd_address(uchar page,uchar column)
{
column=column-1;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1 列,在LCD 驱动IC 里是第0 列。所以在这里减去1.
page=page-1;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 //设置页地址。每页是8 行。一个画面的64 行被分成8 个页。我们平常所说的第1 页,在LCD*/
transfer_command(((column>>4)&0x0f)+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 位
transfer_comman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132;j++)
{
transfer_data(0x00);
}
}
}
/*显示32x32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32x32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32x32(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for(j=0;j<4;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31;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dp)
{
uchar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reverse==1)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else
transfer_data(~*dp);
dp++;
}
}
}
/*显示8x16 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void display_string_8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text)
{
uint i=0,j,k,n;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20)&&(text[i]<=0x7e))
{
j=text[i]-0x20;
for(n=0;n<2;n++)
{
lcd_address(page+n,column);
for(k=0;k<8;k++)
{
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j][k+8*n]);/*显示5x7的ASCII字到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最后为数据*/
}
}
i++;
column+=8;
}
else
i++;
}
}
void display_string_5x7(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text)
{
uint i=0,j,k;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20)&&(text[i]<0x7e))
{
j=text[i]-0x20;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k=0;k<5;k++)
{
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7[j][k]);/*显示5x7的ASCII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最后为数据*/
}
i++;
column+=6;
}
else
i++;
}
}
//==================display a piture of 128*64 dots================
void disp_grap(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int i,j;
for(i=0;i<8;i++)
{
lcd_address(page+i,column);
for(j=0;j<64;j++)
{
transfer_data(*dp);
dp++;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disp_grap(1,1,graphic2); //display a picture of 128*64 dots
waitkey();
disp_grap(1,1,graphic3); //display a picture of 128*64 dots
waitkey();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display_graphic_32x32(3,32*0,cheng1); /*在第1 页,第49 列显示单个汉字"成"*/
display_graphic_32x32(3,32*1,gong1); /*在第1 页,第49 列显示单个汉字"功"*/
waitkey();
clear_screen();
display_graphic_16x16(1,1,0,zhuang1); /*在第5 页,第1 列显示单个汉字"状"*/
display_graphic_16x16(1,(1+16),0,tai1); /*在第5 页,第17 列显示单个汉字"态"*/
display_graphic_8x16(1,(1+16*2),mao_hao); /*在第5 页,第25 列显示单个字符":"*/
display_graphic_16x16(4,(1+16*1),1,shi1); /*在第5 页,第41 列显示单个汉字"使"*/
display_graphic_16x16(4,(1+16*2),1,yong1); /*在第5 页,第49 列显示单个汉字"用"*/
display_graphic_8x16(7,(24),num0); /*在第5 页,第89 列显示单个数字"0"*/
display_graphic_8x16(7,(24+8*1),num0); /*在第5 页,第97 列显示单个数字"0"*/
display_graphic_8x16(7,(24+8*2),mao_hao); /*在第5 页,第105 列显示单个字符":"*/
display_graphic_8x16(7,(24+8*3),num0); /*在第5 页,第113 列显示单个数字"0"*/
display_graphic_8x16(7,(24+8*4),num0); /*在第5 页,第121 列显示单个数字"0"*/
waitkey();
clear_screen();
disp_grap(1,1,graphic1); //display a picture of 128*64 dots
waitkey();
}
}
char code graphic1[]={
/*-- ???????:E:\?????\?????\JLX6464G-720.bmp --*/
/*-- ??x??=64x64 --*/
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D,0x25,0x25,0x25,
0x25,0x25,0xFD,0x01,0x01,0x01,0x01,0x01,0x09,0xF9,0x49,0x49,0xF9,0x09,0x01,0x41,
0x45,0x59,0xC1,0x51,0x4D,0x41,0x01,0x01,0x01,0x01,0x09,0x31,0x01,0x09,0x09,0xF9,
0x09,0x09,0x09,0xF9,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