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驱动LCD12864的一些问题求助

楼主:
求助:
(1)是否只需要改变截图中汉字,就可以实现改变显示。实际情况:仅仅改变汉字,结果没有任何变化,想知道,怎么改变main函数里面的程序,达到改变显示的目的
(2)需要改变引脚,在单片机程序的哪个位置进行配置???

网友A(2018-04-10):
第一:如果你不想把程序搞懂,只要求显示改变,你就可以在程序中将原来的汉字修改就可以了,不过可能——可能有限制,如汉字个数等。
第二:你这样改了,但显示没改变,那就只能是这样的情况了,要么,你没有重新编译你的程序,所以下载的仍然是程序;如果你重新编译了,那么就是你根本没有下载到新程序到单片机!!!!!
第三:修改显示内容,与硬件无关,所以是不需要调整什么管脚什么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如果你不想把程序搞懂,只要求显示改变,你就可以在程序中将原来的汉字修改就可以了,不过可能——可 ...

咳咳咳,既然我问这些问题了,就不要说我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出现错误,当然可能你没有看程序,需要改变显示的汉字,需要改变两个地方:(1)将st7565.c文件下的charcode.h文件里面结构体部分,改成你需要显示的字模就可以了;(2)在主函数里面将Lcd12864_Write16CnCHAR(0, i, "你需要显示的汉字"),这个里面的“”改成你需要显示的数字,注意要和你字模一致才能成功显示。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居然还有显示反向的屏幕

网友E:
重新编译之后再烧录就好了

网友F:
注意每个字的所占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