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扩展RAM

楼主(2018-04-09):
如何扩展RAM,看我解答正确与否,看图纸,

网友A:
这个不大好扩展!你要么就选型时要个大一点的内存,要么你就用总线扩展吧!

网友B:
你说的单片机不管是8位单片机还是32位ARM,都可以通过总线的方式来扩展RAM。

网友B:
通过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外接RAM芯片实现。

楼主:
奇怪,图纸怎么无法上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图纸怎么无法上传

可能是图片太大 你用qq截图吧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我在书上看到一个扩展RAM的电路,给你共享一下。

书的实验,是想写CD卡,所以扩展了RAM。

网友F(2019-01-04):
引用 网友E:
我在书上看到一个扩展RAM的电路,给你共享一下。

兄弟 有这个图的例程吗?怎么驱动62256啊

网友G:
这是51黑论坛里面的程序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例程 *************
★★★★★★★★★★★★★★★★★★★★★★★★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一书已经由北航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作者亲手创作的与教材配套的51双核实验板(2个MCU)对程序下载、调试、仿真方便,不需要外部
  仿真器与编程器,这种设计方式彻底解决了系统中多个最高优先级谁也不能让谁的中断竞争问题。
        验证信息:STC15单片机
  邮箱:xgliyouquan@126.com
  ★★★★★★★★★★★★★★★★★★★★★★★★*/

#include "STC15W4K.H"
#include "uart_debug.h"
unsigned char xdata a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b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c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d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e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f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g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h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i1[256];
unsigned char xdata j1[256];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dat;

void delay500ms(void)           //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j,k;
   for(i=93;i>0;i--)      //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j=235;j>0;j--)     //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k=125;k>0;k--);    // 注意后面有分号
}

void  main ()
{
        i=0;
        dat=0;
        UART_init();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
        UART_Send_Str("串口设置完毕\r\n");
        for (i=0;i<=255;i++)
        {
                a1[i]=100;b1[i]=100;c1[i]=100;d1[i]=100;e1[i]=100;
                f1[i]=100;g1[i]=100; h1[i]=100;i1[i]=100;j1[i]=100;
        }
        P00 =0;                  // 点亮P0_0引脚LED,提示开始进入运算过程
        for (i=0;i<=255;i++)
        {
                dat=dat+a1[i]+b1[i]+c1[i]+d1[i]+e1[i]+f1[i]+g1[i]+h1[i]+i1[i]+j1[i];
        }
        // 软件调试 dat=256000
        UART_Send_Num(dat);
        for (;;)                    // for (;;) 让for下面1对大括号内程序无限循环
        {
                P01 =!P01;              // 取反P1_0引脚
                delay500ms();            // 延时1000ms即1S时间
        }
}

看 版主的书 http://www.51hei.com/bbs/dpj-37954-1.html 第28 章 单片机扩展32K 外部数据存储器62256

网友H:
可以通过总线扩展

网友I:
用总线占I/O多,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可用SPI、IIC通讯的存储器,

网友J:
外接RA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