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器源程序 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8-04-09):
可以用语音来实现加减乘除之类计算 并显示到1602上面

/*
接盘按键说明:
--------------------------------------------------
            |  1  |  2  |  3  |  +  |
            - - - - - - - - - - - - -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  |
            - - - - - - - - - - - - -
                              | C   |  0  |  =  |  /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XTAL 12000000 //CPU晶振频率
#define baudrate 9600 //通信波特率
//--------LCD1602-------------------
//P00-07==== D0-7
sbit rs=P1^5;        //指令or数据   2.6
sbit wela=P1^4;      //读or写   2.5
sbit lcden=P1^6;         //使能信号    2.7
sbit feng=P1^0;    //蜂鸣器
//--------LCD1602-------------------
//--------KEY-----------------------
//P1口
//--------KEY-----------------------
uchar code table[]= "                ";

unsigned char data_a,data_b; //计算结果
unsigned char data_c;
unsigned char num1;  //第一个数
unsigned char num2;  //第二个数
unsigned char count;  //一个起识别作用的变量
unsigned char yusuanfu; //加减乘除等运算符

uchar dispaly[10];         //显示缓冲

//************************************************************************/
// 描述: 延时t us函数
//************************************************************************/
void LCD_Delay_us(unsigned int t)
{
        while(t--);           //t=0,退出
}
//************************************************************************/
// 描述: 延时t ms函数
//************************************************************************/
void LCD_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执行t次循环
        for(j=0;j<113;j++)                     //执行113次循环
        ;
}
//************************************************************************/
// 描述: 1602液晶写指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1602液晶写指令
{
        rs=0;                       //写指令
        lcden=0;                    //使能1602
        P2=com;                     //写入指令com
        LCD_Delay_ms(1);            //延时1ms
        lcden=1;                    //使能1602
        LCD_Delay_ms(2);            //延时2ms
        lcden=0;                        //使能1602
}
//************************************************************************/
// 描述:1602液晶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1602液晶写数据
{
        rs=1;                        //写数据
        lcden=0;                     //使能1602
        P2=date;                     //写入数据date
        LCD_Delay_ms(1);             //延时1ms
        lcden=1;                     //使能1602
        LCD_Delay_ms(2);             //延时2ms
        lcden=0;                         //使能1602
}
//************************************************************************/
// 描述:指定x,y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W_lc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write_com(0x80 + x);}   //第一行
         else{write_com(0xc0 + x);}          //第二行
         write_date( Data);                  //写入数据
}
//指定x,y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write_com(0x80 + x);}                 //第一行
else{write_com(0xC0 + x);}                        //第二行
while (*s)                                        //
        {write_date( *s); s++;}                      //写入数据
}
//************************************************************************/
// 描述:初始化液晶,及画面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初始化液晶,及画面初始化
{
        wela=0;                      //写液晶
        lcden=0;                     //使能1602
        write_com(0x38);             //8 位总线,双行显示,5X7 的点阵字符
        LCD_Delay_us(100);           //延时100us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DDRAM 地址归0
}
//************************************************************************/
// 描述: 反转法键盘扫描
//************************************************************************/
short keycheckdown()                                /* 反转法键盘扫描 */
{

        short temp1,temp2,temp,a=0xff;
        P1=0xf0;                                                /* 输入行值(或列值) */
        LCD_Delay_ms(20);                                /* 延时 */
        temp1=P1;                                                /* 读列值(或行值) */
        P1=0xff;
        LCD_Delay_ms(20);                                /* 延时 */
        P1=0x0f;                                                /* 输入列值(或行值) */
        LCD_Delay_ms(20);                                /* 延时 */
        temp2=P1;                                                /* 读行值(或列值) */
        P1=0xff;
        temp=(temp1&0xf0)|(temp2&0xf);        /* 将两次读入数据组合 */
        switch(temp)                                        /* 通过读入数据组合判断按键位置 */
        {

                case 0x77 :a=0x0d;break; //  按键/   77
                case 0xb7 :a=0x0e; break;// 按键=          7b
                case 0xd7 :a=0;           break;// 按键0    7d
                case 0xe7 :a=0x0f; break;// 按键CE   7e

                case 0x7b :a=0x0c;break;//         按键*    b7
                case 0xbb :a=0x9;break; //  按键9    bb
                case 0xdb :a=0x8;break; //  按键8    bd
                case 0xeb :a=0x7;break; //         按键7    be

                case 0x7d :a=0x0b;break;//  按键-    d7
                case 0xbd :a=0x6;break; //         按键6    db
                case 0xdd :a=0x5;break; //         按键5    dd
                case 0xed :a=0x4;break; //         按键4    de

                case 0x7e :a=0x0a; break;// 按键+    e7
                case 0xbe :a=3;break;//  按键3      eb
                case 0xde :a=2;break;//  按键2      ed
                case 0xee :a=1;break;//  按键1      ee

                default :a=0xff;
        }
        return a;                                                /* 返回按键值 */
}
void display_a() //显示运算结果
{
        dispaly[3]=data_a%10000/1000;    //千
        dispaly[2]=data_a%1000/100;      //百
        dispaly[1]=data_a%100/10;        //十
        dispaly[0]=data_a%10;            //个

        write_com(0x80+7);               //显示运算结果在7的位置上
        if(data_a>999){        write_date('0'+dispaly[3]);}      //显示千位
        if(data_a>99){        write_date('0'+dispaly[2]);}                 //显示百位
        if(data_a>9){        write_date('0'+dispaly[1]);}     //显示十位
                              write_date('0'+dispaly[0]);      //显示个位
}

void display_num1()   //显示数据a
{
  dispaly[3]=num1%10000/1000;    //千
        dispaly[2]=num1%1000/100;      //百
        dispaly[1]=num1%100/10;        //十
        dispaly[0]=num1%10;            //个

        write_com(0x80+0);               //显示第一个数在0的位置上
        if(num1>999){        write_date('0'+dispaly[3]);}      //显示千位
        if(num1>99){        write_date('0'+dispaly[2]);}                 //显示百位
        if(num1>9){        write_date('0'+dispaly[1]);}     //显示十位
                              write_date('0'+dispaly[0]);      //显示个位
}
void display_yusuanfu()   //显示运算符
{
         switch(yusuanfu)
            {
                case 219: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break;      //写屏“+?     在1的位置上
                case 221: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break;     //写屏“-”     在1的位置上
                case 136: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break;     //写屏“*”     在1的位置上
                case 223: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break;     //写屏“/”     在1的位置上
                                                }
}
void display_num2()    //显示第二个数
{
        dispaly[3]=num2%10000/1000;    //千
        dispaly[2]=num2%1000/100;      //百
        dispaly[1]=num2%100/10;        //十
        dispaly[0]=num2%10;            //个

        write_com(0x80+2);               //显示第二个数在2的位置上
        if(num1>999){        write_date('0'+dispaly[3]);}      //显示千位
        if(num1>99){        write_date('0'+dispaly[2]);}                 //显示百位
        if(num1>9){        write_date('0'+dispaly[1]);}     //显示十位
                              write_date('0'+dispaly[0]);      //显示个位
}

void display_c(x)  //此函数在此工程中没有用到,仅提供一个思路
{

        if(data_c<100000000&&data_c>-1)//溢出时显示错误
        {

                dispaly[8]=data_c%1000000000/100000000;            //万万
                dispaly[7]=data_c%100000000/10000000;            //千万
                dispaly[6]=data_c%10000000/1000000;                    //百万
                dispaly[5]=data_c%1000000/100000;                    //十万
                dispaly[4]=data_c%100000/10000;                            //万
                dispaly[3]=data_c%10000/1000;                            //千
                dispaly[2]=data_c%1000/100;                              //百
                dispaly[1]=data_c%100/10;                                //十
                dispaly[0]=data_c%10;                                    //个
                write_com(0x80+6+0x40); //第一行
                if(x==4)
                {
                        if(data_c>9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8]);}    //显示万万
                        if(data_c>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7]);}   //千万
                        if(data_c>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6]);}    //百万
                        if(data_c>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5]);}    //十万
                        if(data_b!=0)                {
                                                                        write_date('0'+dispaly[4]);    //万
                                                                        write_date('.');
                                                                        write_date('0'+dispaly[3]);    //千
                                                                        write_date('0'+dispaly[2]);    //百
                                                                        write_date('0'+dispaly[1]);    //十
                                                                        write_date('0'+dispaly[0]);    //个
                                                                }
                }
        else{
                if(data_c>9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8]);}    //显示万万
                if(data_c>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7]);}    //千万
                if(data_c>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6]);}    //百万
                if(data_c>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5]);}    //十万
                if(data_c>9999)                {        write_date('0'+dispaly[4]);}    //万
                if(data_c>999)                {        write_date('0'+dispaly[3]);}    //千
                if(data_c>99)                {        write_date('0'+dispaly[2]);}    //百
                if(data_c>9)                {        write_date('0'+dispaly[1]);}    //十
                                                                write_date('0'+dispaly[0]);    //个
                }
        }
        else  //溢出时显示错误
        {
                write_com(0x80+11+0x40); //第一行
                write_date('E');         //显示 E
                write_date('r');         //显示R
                write_date('r');                 //显示R
                write_date('o');                 //显示O
                write_date('r');                 //显示E
        }
}
//加减乘除运算
void eql(uchar x)  //此函数在此工程中没有用到  提供一个思路
{
        switch(x)                /*功能键选择*/
                        {
                                case 1:data_c=data_a+data_b;break;                   //加  /* + S=1 */ /* 数值转换函数 */
                                case 2:if(data_a>=data_b){data_c=data_a-data_b;} /* - S=2 *///减
                       else{data_c=data_b-data_a;W_lcd(5,1,'-');} //负数符号
                                           break;
                                case 3:data_c=(data_a*data_b);break;                  /* * S=3 *///乘
                                case 4:if(data_b==0){LCD_Write_String(0,1,"Error !         ");}else{data_c=(data_a*10000)/data_b;}break;                  /* / S=4 *///除//溢出时显示错误
                                case 0:break;
                        }

}
void UART_Init(void)  //  串口初始化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INT_UartRcv(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Rcv = 0;
    if(RI)
      {

         RI  = 0;
         Rcv = SBUF;    //串口读数据
         if((Rcv>9||Rcv<0)&&(count==1))  //count=1,表明输入的是运算符
         {
             yusuanfu = Rcv;    //将读回的数据存入yunsuanfu这个变量
             switch(yusuanfu)   //判断读回的运算符,并将他们显示在屏上1的位置
            {
                case 75 :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LCD_Delay_ms(1000); break;
                case 77 :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break;
                case 248 :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break;
                case 79 :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  break;
                                                }
                                                count++;
          }
         else if(count==2)  //count=2表明第二个数据来了
         {
                                          num2= Rcv-2;
                                          display_num2();
                                          count++;
                                 }

                                 else if(count==3)   //count=3表明该计算结果了
                                 {
                                  switch(yusuanfu)  //判断运算符是哪个,并执行相应的计算
            {
                                                          case  75:  data_a = num1 +num2-110;   break;   //检测到”+“号,让两个数据相加
                case  77:  data_a = num1 -num2-146;  break;     //检测到”-“号,让两个数据相减
                case 248:  data_a = ((num2-110) *num1);  break;  //检测到”x“号,让两个数据相乘
                case  79:  data_a = num1 /(num2-110);  break;    //检测到”/“号,让两个数据相除
            }
                                                    display_a();  //显示运算结果
                                                                LCD_Delay_ms(1000);  //延时,让显示的结果延时一下
                count=0;  //计算完一遍,让变量清0
                                                          LCD_Write_String(0,0,table);LCD_Write_String(0,1,table);W_lcd(0,0,'0'); //清屏,让屏显示0,表示已准备好计算下一次
         }
         else if (count==0)  //count=0,表示一次计算刚刚开始
         {
            num1 = Rcv-112;        // 第一个数据发回来的码值减去112就是想要得到的数据
                                          display_num1();        // 显示第一个数
           count++;                //变量加1
                                         feng=1;                 //蜂鸣器响一下,此语句是调试阶段用到的
                                         LCD_Delay_ms(1000);
                                         feng=0;      //关掉蜂鸣器
         }

      }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_lcd();                                          //1602液晶初始化
        while(1)      //什么也不做,等待执行中断函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