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实现DHT11以及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4-09):
protues仿真DHT11显示温湿度

DHT1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en=P3^2;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0时输入指令
        P2=com;
        delay(5);
        lcden=1;                        //en=1时读取信息
        delay(5);
        lcden=0;                        //1 -> 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rs=1时输入数据
        P2=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write_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ite_com(0x01);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

/*这里使用lcd1602来显示采集到的数据,lcd1602驱动程序在博主的51单片机系列博文中有详细讲解*/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cd();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DHT11_delay_ms(1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HT11_receive();
       write_com(0x80);   //从lcd1602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
       for(i=0;i<9;i++)
       write_dat(rec_dat[i]);   //显示数据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0x2d);
                 write_dat(0x42);
                 write_dat(0x3a);
……………………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rotues没有DHT11这个元件呢?

网友B(2018-06-14):
它的复位电路没有工作呢?

网友C(2018-11-2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rotues没有DHT11这个元件呢?

8.6 版本的有

网友D(2018-12-26):
看一看,好不好用,等下回来评价

网友D:
好评,可以的,不过下一行会显示-B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E(2019-03-05):
没有仿真啊?

网友F(2019-04-11):
引用 网友D:
好评,可以的,不过下一行会显示-B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去掉

我也下了程序 改了端口 就是不显示。。

网友F:
原理图 就按上面的来 可以用 已试过

网友F:
可以用 本人已试过 就是第二行 有个"B"

网友G:
装好软件了,准备下载测试了。

网友H:
VCC、VDD、VSS等那一排在哪里啊???

网友I:
实测通过了吗

网友J(2019-05-23):
没有仿真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rotues没有DHT11这个元件呢?

用proteus8.7即可,学长!

网友L:
资料很好啊,看过了

网友M(2019-08-13):
我试试,试的好就上机

网友N(2019-11-28):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跑跑

网友O:
楼主用的哪个版本,我的是7.8版本,这里面没有,有什么办法加上不

网友P:
感谢大佬,亲测可行,就是第二行有个“-B:”

网友Q(2019-12-30):
为啥只有个B-,大佬能告诉我不

网友R:
有没有大佬知道下面为啥会有-B显示啊?怎么修改呢?

网友S(2020-01-29):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rotues没有DHT11这个元件呢?

8.3也有

网友T(2020-03-04):
找了好久网上的都不行,就你行!

网友U:
能调试,但是在开发板上没有显示咋回事

网友V(2020-04-20):
引用 网友F:
我也下了程序 改了端口 就是不显示。。

我也是 奇怪

网友W:
引用 网友O:
楼主用的哪个版本,我的是7.8版本,这里面没有,有什么办法加上不

用8.6的版本

网友X:
可以运行,谢谢分享

网友Y:
我的也显示b-

网友Z(2020-06-03):
如果仅仅判断温湿度是否符合条件应该怎么改
比如  温度>20  湿度>20   小灯亮否则不亮

网友Z:
怎样把温湿度赋值给一个变量(不需要显示)

网友AA:
main下面一堆write_data是用来做什么的,dth和lcd不是已经init了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main下面一堆write_data是用来做什么的,dth和lcd不是已经init了吗

同问,而且下面有个b不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AC(2020-07-05):
引用 网友J:
没有仿真图?

有啊,一开始不就图片提示在下载的文件夹中

网友AD(2020-09-27):
引用 网友D:
好评,可以的,不过下一行会显示-B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去掉

最后的代码
write_dat(0x42);
write_dat(0x3a);
分别在1602的第二行写了‘-’和‘B’
42和3a是这两个符号的ascii码的十六进制表示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最后的代码
write_dat(0x42);
write_dat(0x3a);

所以把最后两条指令删除
第二行的-B就没了

网友AE(2021-05-09):
牛的,学习一波,楼主真的良心

网友AF(2021-10-2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rotues没有DHT11这个元件呢?

可能版本低的原因,我的8.9是有这个元件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O:
楼主用的哪个版本,我的是7.8版本,这里面没有,有什么办法加上不

整个高版本的Proteus,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AG(2021-12-0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rotues没有DHT11这个元件呢?

可以

网友AH:
引用 网友AD:
所以把最后两条指令删除
第二行的-B就没了

删了之后没有B但还有符号-  该咋办呢

网友AI:
看一看,好不好用,等下回来评

网友AJ:
原创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AK:
引用 网友R:
有没有大佬知道下面为啥会有-B显示啊?怎么修改呢?

把  write_com(0x80+0x40);以及下面那几条代码注释掉就不显示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H:
删了之后没有B但还有符号-  该咋办呢

把write_com(0x80+0x40);以及下面几条代码全部注释掉

网友AL(2022-05-05):
引用 网友K:
用proteus8.7即可,学长!

8.3版本以上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