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定时通断插座

楼主(2018-04-10):
学习了一段时间单片机,用网上卖的数字时钟电路改了一下,做了一个可以定时通断的插座,用于手机充电等,非常方便。最大定时99小时59分,最小定时1分钟。程序写的不好,实用就行。

网友A:
好东东啊  能分享源码吗?

网友B:
工具不全,做工不精

网友C:
很实用希望能分享源码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5;
sbit JDQ=P3^7;
sbit we1=P3^1;
sbit we2=P3^2;
sbit we3=P3^3;
sbit we4=P3^4;
bit dian;
uchar code table[]={
                                        0xfc,0x60,0xda,0xf2,0x66,
                                        0xb6,0xbe,0xe0,0xfe,0xf6
                                        };
void keyscan();
void init();
uchar num,fen,miao,shi;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shi,fen)//dis)
{

        we1=0;
        P1=table[shi/10]|dian;//时十位
        delay(5);
        P1=0xff;
        we1=1;

        we2=0;
        P1=table[shi%10]|dian;//时个位
        delay(5);
        P1=0xff;
        we2=1;

        we3=0;
        P1=table[fen/10]|dian;//分十位
        delay(5);
        P1=0xff;
        we3=1;

        we4=0;
        P1=table[fen%10]|dian;//分个位
        delay(5);
        P1=0xff;
        we4=1;
}

void display1(fen,miao)//dis)
{

        we1=0;
        P1=table[fen/10]|dian;//时十位
        delay(5);
        P1=0xff;
        we1=1;

        we2=0;
        P1=table[fen%10]|dian;//时个位
        delay(5);
        P1=0xff;
        we2=1;

        we3=0;
        P1=table[miao/10]|dian;//分十位
        delay(5);
        P1=0xff;
        we3=1;

        we4=0;
        P1=table[miao%10]|dian;//分个位
        delay(5);
        P1=0xff;
        we4=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shi==0)
                        display1(fen,miao);
                else
                        display(shi,fen);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0;
        JDQ=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miao=0;
                        fen=fen+1;//分加一
                        if(fen==60)
                                fen=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shi=shi+1;
                                if(shi==100)
                                        shi=0;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TR0=1;
                                JDQ=0;
                                while(!key3);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10==0)
                dian=~dian;
        if(num==20)
        {
                num=0;
                miao--;
                if(miao==0xff)
                {
                        miao=59;
                        fen--;
                        if(fen==0xff)
                        {
                                fen=59;
                                shi--;
                        }
                }
        }
        if(shi==0&&fen==0&&miao==0)
        {
                TR0=0;
                JDQ=1;
                we1=we2=we3=we4=1;
                P1=0x02;
                we1=we2=we3=we4=0;
                while(1);
        }
}

楼主:
用共阴数码管,仿真不能显示。分两组插孔,一组常通,一组常闭。

网友D:
楼主老师做得东西不错!

网友E:
数码管的扫描程序有点问题,P1=0xff;要改成P1=0x00;

网友F: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和HEX烧写文件吗?谢谢!

网友G:
有想法,肯动手,这是好习惯!

网友H:
楼主,图一是用什么钻头的?

网友I:
东西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J(2020-11-15):
制版工艺强!

网友K(2020-12-21):
给个电路图吧,数码管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