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激光雕刻机激光器与uln2003和stc89c52单片机怎样连接?

楼主(2018-04-10):
做激光雕刻机时激光器与uln2003和stc89c52单片机怎样连接?激光器与它们是公用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A(2018-05-20):
我也在找啊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是共地,uln2003单独供5-12V电用来给激光用,而uln2003与c52连接使用c52的任意IO口都可,连接uln2003的输入引脚,当电子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