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的lcd1602接口顺序为什么是反的

楼主:
如图,AD上的lcd接口是这样的
明显和真实的器件接口顺序是相反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8-04-10):
脚位没有错就不能说是反的,你把元件图形镜像一下即可。

网友B:
电路原理图是为了表达这个电路的工作原 理而存在的,很多器件在绘制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方便原理分析,而不是表达各个器件实际 位置。比如原理图中的单片机引脚图,引脚的位置我们是可以随意放的,但是每个引脚上有 一个数字标号,这个数字标号代表的才是单片机真正的引脚位置

网友C:
altium designer的元件是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画的,这也就意味着是方便画图时辨认引脚,所以引脚的排布不一定符合实物图的分布,但相应引脚连接正确是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