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大战很感兴趣 可以从51单片机学起吗?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楼主(2018-04-10):
有一个国外的综艺节目,机器人大战,特别感兴趣,自己也想尝试一下,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学习,如果从51单片机开始学起的话(程序及电路方面,机械加工除外),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个人属于C语言入门阶段。

网友A:
有目标是好事,加油哦~ 可以从单片机开始学,但硬件软件都重要, 找到感兴趣的方向深入研究。队友也很重要

网友B:
中国有一档节目叫铁甲雄心,也是机器人格斗。难点在于外壳的加工。电路方面用现成的就行!

网友C:
单片机还有编程语言

网友D:
肯定是  正确方向

网友E:
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因为兴趣 所趋还是自己是想找单片机乃至嵌入式开发的工作,再进行试探性的去学习,通过书籍以及视频,当自己达到入门级别了  恭喜你你可以开始真正的学习了

网友F:
建议先从做小车开始,学会用单片机来控制运动。其实还是要多动手。

网友G:
51单片机只能当作入门,当然要真正精通51也很难,不过机器人大作战就不是C51那么简单了,更多的编程,也不是一个人的工作量,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很重要!

网友H:
可以啊,如果对高科技的机器人感兴趣的话可以准备入门Python,有点偏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