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串口给传感器发送数据,怎么使它是发给传感器,而不是发给电脑呀?

楼主(2018-04-10):
我用STC8A单片机与二氧化碳 MH-Z19串口相连,需要单片机通过串口给传感器发送指令,这个发送指令怎么使它是发送给传感器,而不是电脑呢?然后单片机接收来自传感器的数据,再通过上位机把数据发送到PC

网友A:
使用双串口。 一组串口单片机和传感器  一组串口单片机和电脑。 具体应用可参考STC烧录程序里的例程

楼主:
最后一句打错了。再把数据发送到PC

网友B:
加地址码识别

网友C(2018-08-08):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一部分,也有此困惑,希望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