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x4矩阵键盘简易密码锁制作源码与资料

楼主(2018-04-10):
1.功能实现:
a)         每次按键有按键提示音;
b)         要求密码为6位,从矩阵键盘直接输入,不需要数码管显示输入信息;密码输入正确后,提供声光指示;连续3次输入错误,提供声光报警;
C)     密码能够被修改。
2.矩阵键盘扫描说明: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Function           : stm32f103 Test
  * Created on         : 2018年
  * Author             : KACHEN
  * Team               : ETA(hnjdzy)
  **********************************************
**/
#include "public.h"

int count,m;

int main(void)
{

    char  Password[6] = {'1', '2', '3', '4', '5', '6'};  //初始密码设置
    led_init();
    bell_init();
    keyboard_init();

    while(1)
    {

        read_keyvalue();
        if(deposit[0]  == '#')//密码修改
        {
                                            PEout(0)=1;      //led提示
                                            delay_ms(300);
                                            PEout(0)=0;
                                            delay_ms(300);
                                                        read_keyvalue();//读取按键值
                                                        for(m=0;m<6;m++)
                                        {
                                                  PEout(m)=1;     //led提示
                                            delay_ms(100);
                                            PEout(m)=0;
                                            delay_ms(100);
                                                  Password[m]=deposit[m] ; //保存六位密码

                                        }
        }
   else
     {
               //判断输入的六位密码是否和初始密码相同
       if((deposit[0] == Password[0]) & (deposit[1] == Password[1]) & (deposit[2] == Password[2])
           & (deposit[3] == Password[3]) & (deposit[4] == Password[4]) & ( deposit[5] == Password[5]))
            {
                bell_display(200);                                                          //密码正确提示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delay_ms(200);

                bell_display(20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delay_ms(200);
            }

            else if(count++ == 2)  //密码错误报警
            {

                count = 0;

                bell_display(100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All);
                delay_ms(1000);

                bell_display(100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All);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9-03-08):
你好  请问一下有矩阵和32连接的图吗

网友A:
我下载了你的程序  能不能分享一下键盘与32的连接图啊

网友B:
请问一下有矩阵和32连接的图吗

网友C(2019-12-14):
正想找这个呢 谢谢

网友D:
作者,如果这个有连线图就好了

网友E:
很有参考价值,多谢

网友F(2021-03-13):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