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EN1=P1^0;
                                  sbit  EN2=P1^1;
                                  sbit  F1=P1^2;
                                  sbit  F2=P1^3;
                                  sbit  F3=P1^4;
                                  sbit  F4=P1^5;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S4=P2^3;
                                  sbit  S5=P2^4;
                                  uchar t=0;                         //中断计数器
                                  uchar Cycle=100;                 //确定PWM周期
                                  uchar speed2=50;  //电动机速度值
                                /*T0初始化*/
                                  T0_ini()
                                  {
                                  TMOD=0x02;
                                  TH0=0xA3;
                                  TL0=0xA3;
                                  EA=1;
                                  ET0=1;
                                  TR0=1;
                                  }
                                /*电动机控制*/
                                  void main()
                                  {
                                     EN1=1;EN2=1;                        //使能端有效
                                         T0_ini();                                //T0初始化
                                         while(1)
                                         {
                                         if(S1==0){speed2=50;}          //停
                                         if(S2==0){speed2=60;}          //加
                                         if(S3==0){speed2=50;}          //减
                                         if(S4==0){speed2=60;}          //正
                                         if(S5==0){speed2=40;}          //反
                                         }
                                         }
                                  /*T0中断程序,产生PWM信号,控制电机*/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if(t<speed2){F3=1;F4=0;}                   // 产生电动机2的PWM信号,控制转速方向
                                          else{F3=0;F4=1;}
                                          t++;
                                          if(t>=Cycle)t=0;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1个PWM周期为0.1ms*100=10ms
                                          }

网友A(2018-04-19):
请问老师:这个电机的正反转,是步进电机,还是普通碳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