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相关的时栅信号处理设计LPC2138源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4-10):
这是我大三时的课程设计,设计要求如下:

1.时栅传感器模拟器:通过输入两路时间和空间的信号。

(1) 设计一路正弦载波信号模拟信号输出 sina * cos(wt)

(2) 设计一路余弦信号模拟信号输出     cosa *sin(wt)
    (3) 设计两路信号的合成模拟信号输出   sin(wt+a)
2. 设计数据采集模块。(要求整周期采样)

3.  ARM硬件接口电路设计:显示路和键盘电路

4. 软件设计:数字相关算法求解角度、显示、按键、A/D.
5.  proteus仿真和实做。希望对大家有用!

LPC2138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PC21xx.h"
#include "math.h"

//#define Fpclk 120000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p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p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define IO_RS   0x1000000
#define IO_RW   0x2000000
#define IO_EN   0x4000000
#define LED 0X01
#define KEY1 (IO0PIN&(1<<20))
#define KEY2 (IO0PIN&(1<<21))

int32  k=0,ADC_Data,tt1,tt2;
uint32 A=1,FG1=1,FG2=2;
uint32 a,i,h,j,p,q,m,n,u,v;
double c,s,data_1=0,data_2=0,data_3=0,data_4=0;
double x,y,PI=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
int32 Buffer[256];

double SINCE[19]={
0.0000,0.0872,0.1736,0.2588,0.3420,0.4226,
0.5000,0.5736,0.6428,0.7071,0.7660,0.8192,
0.8660,0.9063,0.9397,0.9659,0.9848,0.9962,
1.0000,
};

double COSCE[19]={
1.0000,0.9962,0.9848,0.9659,0.9397,0.9063,
0.8660,0.8192,0.7660,0.7071,0.6428,0.5736,
0.5000,0.4226,0.3420,0.2588,0.1736,0.0872,
0.0000,
};

const int16 sindata[]={
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
0x98,0x9b,0x9e,0xa1,0xa4,0xa7,0xaa,0xad,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fc,0xfd,0xfd,0xfe,0xfe,0xfe,0xfe,0xfe,
};

#define RS_1    IO1SET=(IO_RS&0xFFFFFFFF)
#define RS_0    IO1CLR=(IO_RS&0xFFFFFFFF)
#define RW_1    IO1SET=(IO_RW&0xFFFFFFFF)
#define RW_0    IO1CLR=(IO_RW&0xFFFFFFFF)
#define EN_1    IO1SET=(IO_EN&0xFFFFFFFF)
#define EN_0    IO1CLR=(IO_EN&0xFFFFFFFF)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u,v;
        for(u=0;u<100;u++)
         for(v=0;v<81;v++);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LCD写入命令函数
{
        RS_0;
        RW_0;
        EN_1;
        IO1SET=com<<16;
        delayms(5);
        EN_0;
        IO1CLR=0xFF000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入数据函数
{
        RS_1;
  RW_0;
  EN_1;
  IO1SET=data<<16;
        delayms(5);
  EN_0;
        IO1CLR=0xFF0000;
}

void LCD_clear()                                  //LCD清屏函数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写入字符函数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x);
         }
LCD_write_data(s);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写入字符串函数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void  UART0Init(uint32 bps)
{
    uint16 Fdiv;
    PINSEL0 = (PINSEL0 & (~0x0F)) | 0x05;
    U0LCR = 0x83;
    Fdiv = (Fpclk / 16) / bps;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
*/
   void __irq IRQ_Timer0 (void)
{
//            for(i=0;i<256;i++)
//            {
//                                y=COSCE[a];
//                                x=SINCE[a];
//                                s=(y*sindata[i]);
//                                c=(x*cosdata[i]);
//
//                                sindata[i]=sin(2.0*acos(-1.0)/256*i);
//                                cosdata[i]=cos(2.0*acos(-1.0)/256*i);
//
//                                h=(s*0x1ff+0x1ff);
//                                h=s+c;
//                                DACR=((sindata[i]<<6))|(1<<16);
//                                for(j=0;j<0x20;j++);

                        if((IO0PIN&KEY1)==0)
       {
                           if(FG1!=(A-5))
                           {
                               FG1=A;A+=5;i=0;
                                           if(A>360) A=0;
                           }
                         }

      if((IO0PIN&KEY1)!=0){ FG1=1; }
                          a=A*180/PI;
                  if((IO0PIN&KEY2)==0)
       {
                             if(FG2!=(A+5))
                         {FG2=A;A-=5;i=0;
                         if(A>360)A=0;}
                         }
                        if((IO0PIN&KEY2)!=0){ FG2=1; }
                        if(A<=90)   a=A/5;
                        if(A>90&A<=180)  a=36-A/5;
                        if(A>180&A<270)  a=A/5-36;
                        if(A>=270&A<360) a=72-A/5;

                        y=COSCE[a];
                  x=SINCE[a];
                        s=(y*sindata[i]);
                        c=(x*cosdata[i]);

//                        sindata[i]=sin(2.0*acos(-1.0)/256*i);
//                        cosdata[i]=cos(2.0*acos(-1.0)/256*i);

//                        h=(s*0x1ff+0x1ff);
                        h=s+c;
                        DACR=((h<<6))|(1<<16);
                        for(j=0;j<0x20;j++);

                        AD0CR = (AD0CR&0x00FFFF00)|0x01|(1 << 24);        // 设置AD0.0,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Buffer[i]=ADC_Data;

           LCD_write_char(9,0,A/100%10+0X30);
           LCD_write_char(10,0,A/10%10+0X30);
           LCD_write_char(11,0,A%10+0X30);

                for(u=0;u<256;u++)
                {
                        data_1 = data_1 +(Buffer[u]-0x7f)*(cosdata[u]-0x7f)/256;//-5170)*PI/128;
                        data_2 = data_2 +(Buffer[u]-0x7f)*(sindata[u]-0x7f)/256;//-5170)*PI/128;
                }
                        data_4 = atan(data_1 /data_2)*180/acos(-1.0);
                        tt1=data_4*10;//1;

                        if(A>90&A<180)   tt1=1800-tt1;
                        if(A>180&A<270)  tt1=1800+tt1;
                        if(A>270&A<360)  tt1=3600-tt1;

                        LCD_write_char(9,1,tt1/1000%10+0X30);
                        LCD_write_char(10,1,tt1/100%10+0X30);
                        LCD_write_char(11,1,tt1/10%10+0X30);
                        LCD_write_char(12,1,'.');
                        LCD_write_char(13,1,tt1%10+0X30);

//        LCD_write_char(6,1,tt2/1000%10+0X30);
//        LCD_write_char(7,1,tt2/100%10+0X30);
//    LCD_write_char(8,1,tt2/10%10+0X30);
//    LCD_write_char(9,1,'.');
//        LCD_write_char(10,1,tt2%10+0X30);
    i++;
    if(i>=256) i=0;
          T0IR = 0x02;                                /* 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
//}
}

void  Time0Init(void)
{
           T0TC   = 0;                              // 定时器T0初始化
           T0PR = 10;              // 设置定时器0分频为100分频,得120000Hz
    T0MCR = 0x03<<3;                // 匹配通道MR1匹配中断并复位TC
          T0MR0 = Fpclk/12000;          // MR0比较值(0.5秒定时值)
          T0MR1 = Fpclk/1200;          // MR1比较值(0.5秒定时值)
    T0EMR = 0x30;                    // 设置定时器0的MR0匹配输出,输出方式为翻转
          T0TCR = 0x03;           // 启动并复位T0TC
          T0TCR = 0x01;
    T0IR = 0x02;

   /*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
   VICIntSelect = 0x0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 | 0x04;                         // 分配定时器0中断到通道0(最高优先级)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Timer0;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向量
   VICIntEnable = (1<<4);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IRQEnable();                                                 // 使能IRQ中断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00000;
           PINSEL1 |= 0x01400000;
          PINSEL1 = (PINSEL1&(~(0x03<<18))) | (0x02<<18); // P0.25 连接Aout
//    UART0Init(9600);
    IO0DIR|=0X01;
          IO1DIR|=0x07ff0000;
           LCD_init();
          Time0Init();
    AD0CR = (1 << 0)                    |
           ((Fpclk / 1000000 - 1) << 8) |
           (0 << 16)                    |
           (0 << 17)                    |
           (1 << 21)                    |
           (0 << 22)                    |
           (1 << 24)                    |
           (0 << 27);
    delayms(10);
    ADC_Data = AD0DR;

          LCD_write_string(0,0,"in:");
          LCD_write_string(0,1,"out:");

    while(1)
    {
//                   y=COSCE[a];
//                                x=SINCE[a];
//                                s=(y*sindata[i]);
//                                c=(x*cosdata[i]);

//                                sindata[i]=sin(2.0*acos(-1.0)/256*i);
//                                cosdata[i]=cos(2.0*acos(-1.0)/256*i);

……………………

网友A(2021-03-27):
需要修改,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代码问题

网友A:
有错误,不能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