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仿真图转换成图片形式

楼主(2018-04-10):
做单片机仿真模拟,如何生成图片?并且生成的图片在Word里可以单击进入仿真软件里进行仿真操作?

网友A:
你可以试试visiol

网友B:
在proteus左上角,文件,输出图像,导出位图文件就好,也可以导出PDF再用PDF转化为图片

网友C:
打开仿真图,左上角点击文件,有个输出图像,导出位图,可以选择到处图片的质量颜色等等

网友D:
对图片进行超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roteus左上角,文件,输出图像,导出位图文件就好,也可以导出PDF再用PDF转化为图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仿真图,左上角点击文件,有个输出图像,导出位图,可以选择到处图片的质量颜色等等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