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串口,怎么与传感器上的串口,互相通信呀

楼主(2018-04-10):
单片机上串口,怎么与传感器上的串口,互相通信呀

网友A:
首先,用单片机读取数字传感器数据,然后单片机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PC端要有TTL电平的串口(不是RS232),将单片机的串口TXD、RXD及GND与PC端串口的RXD、TXD、GND连接,PC端串口助手和单片机的串口协议要一致,就可以把数字传感器的数据传送给串口助手。

网友B: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