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编程将数组转化为字符串怎么编程?

楼主(2018-04-10):
在51单片机中比如{1,2,3,4,5,6}转化为“123456”这种字符串 怎么编程?

网友A(2020-02-24):
楼主想把数组变成字符串干嘛用呢
(我在搜百度时,发现我们论坛这个问题也没回答,所以就此发表一点个人见解)
我在lcd12864里:打印一串字符用         LCD12864_write_word(变量);
比如 LCD12864_write_word("00");
变量当然可以是字符串
那么我添加加如下代码
u8 arry[5]={1,1,1,1,1};  //欲转换的数组
u8 str[]="12345";          //原本的字符串
u8 i;
        for(i=0;i<5;i++){
        str[i] = arry[i] +0x30;
}
显示 LCD12864_write_word(str);
就变成了11111
一个数字0x30(十进制48)是字符0,不明白的话搜下ascii码表有帮助

网友B:
/*$PAGE*/
/*
*********************************************************************************************************
*                                       HexToStr
* Functions  : Hex转字符串
*
* Arguments  : pSrc                 被转换的Hex地址
*              pDst                 被转换后的字符串地址
*              LimitLen             目的地址空间限制长度
*
* Returns    : 无
*********************************************************************************************************
*/
CPU_VOID HexToStr(CPU_VOID *pDst, CPU_VOID *pSrc, CPU_INT16U LimitLen)
{
    CPU_INT16U i = 0;
    CPU_INT08U ddl, ddh;
    CPU_INT08U *pSrcBuff = (CPU_INT08U*)pSrc;
    CPU_INT08U *pDstBuff = (CPU_INT08U*)pDst;

    CPU_INT16U ValidLen = LimitLen >> 1;

    for (i = 0; i < ValidLen; i++)
    {
        ddh = 48 + pSrcBuff[i] / 16;
        ddl = 48 + pSrcBuff[i] % 16;

        if (ddh > 57)
        {
            ddh = ddh + 7;
        }
        if (ddl > 57)
        {
            ddl = ddl + 7;
        }

        pDstBuff[i * 2] = ddh;
        pDstBuff[i * 2 + 1] = ddl;
    }

    if (LimitLen % 2 != 0)
        pDstBuff[LimitLen * 2] = '\0';
}
自用代码,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