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避障小车(蓝牙控制、避障、调速、寻光)

楼主(2018-04-10):
这是一个有关蓝牙控制的寻光避障小车的详细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auto.h>

sfr T2MOD=0xc9;
u8 n1,left,right,jd,count,t,j,k;
u16 time,s1,s2;
float S;
u8 m;
u8 code n[]="0123456789";

void chaoshengbo()
{
TRIG=1;
DelayUs2x(15);
TRIG=0;
while(!ECHO);
TR1=1;
while(ECHO);
TR1=0;
time=TH1*256+TL1;
S=time*0.017;

if(S>=25)
{
  n1=1;
}

if(S<25)
{
  n1=0;
}

  TH1=0;
  TL1=0;
}

void bizhang()
{
      jd=3;
            count=0;
     while(m==n[7])
   {
                 RI=0;
            chaoshengbo();

          if(n1==1)
         {
                 t=1000;
                 while(t>0)
           {
                         go1();
                         t--;
                 }
         }

          if(n1==0)
         {
          stop();
          jd=2;
          count=0;
          chaoshengbo();
                DelayMs(2000);
          s1=S;
                right=n1;

          jd=3;
          count=0;
    DelayMs(2000);

          jd=4;
          count=0;
          chaoshengbo();
                DelayMs(2000);
          s2=S;
                left=n1;

          jd=3;
          count=0;

          if((s1>=s2)&&(right==1))
          {
                 j=1000;
                 while(j>0)
                 {
           turnright();
                 j--;
                 }
          }
          else if((s2>s1)&&(left==1))
          {
                        k=1000;
                        while(k>0)
                        {
           turnleft();
                        k--;
                        }
          }
          else
          {
           back();
           DelayMs(500);
          }

          }
  }
}

void xunguang()
{
        while(m==n[8])
{
        RI=0;
        if((Lt1==1)&&(Lt2==1))
        {
                go();
        }
        else
        {
        if(Lt1==1)
        {
                left1();
        }
        else
        {
        if(Lt2==1)
        {
                right1();
        }
        else
        {
    stop();
        }
        }
        }
}
}

void xunji()
{
        while(m==n[9])
        {
                RI=0;
                if((tr1==1&&tr2==1)&&(tr3==1&&tr4==1))
                {
                        go2();
                }
                else if((tr1==1&&tr2==1)&&(tr3==1&&tr4==0))
                {
                        turnleft2();
                }
                else if((tr1==1&&tr2==1)&&(tr3==0&&tr4==1))
                {
                        turnright2();
                }
                else if((tr1==0&&tr2==0)&&(tr3==0&&tr4==1))
                {
                        turnright2();
                }
                else if((tr1==0&&tr2==0)&&(tr3==1&&tr4==0))
                {
                        turnleft2();
                }
                else if((tr1==0&&tr2==0)&&(tr3==0&&tr4==0))
                {
                        back2();
                }
                else
                {
                        stop();
                }
        }
}

void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T2MOD=0x01;                  //自动重载
    T2CON=0x30;                  //T2用做发送接收时钟
    RCAP2H=0xFF;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RCAP2L=0xDc;
          TMOD|=0x11;
    TH0=0xfe;
    TL0=0x33;
          TH1=0x00;
    TL1=0x00;
    TH2=0xFF;
    TL2=0xDc;
          ET1=1;
    ET0=1;
    TR0=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2=1;
}

void main()
{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m==n[7])
        {
          bizhang();
        }
        else
        {
        if(m==n[0])
        {
            stop();                               //停止
          }

        if(m==n[1])
        {
                 go();                               //前进
        }
        if(m==n[2])
        {
           turnleft1();                           //左转
        }
        if(m==n[3])
        {
            left1();                           //原地左转
        }
        if(m==n[4])
        {
            turnright1();                           //右转
    }
        if(m==n[5])
        {
            right1();                                   //原地右转
        }
        if(m==n[6])
        {
           back();                                           //后退
        }
  if(m==n[8])
        {
                xunguang();
        }
   if(m==n[9])
         {
                 xunji();
         }
……………………

网友A(2018-05-18):
你这个寻光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B(2019-05-02):
有没有相关原理图,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