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的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8-04-10):
编好了一个控制流水灯的程序,思路是在没有开关闭合的时候P1的灯是流水灯状态,如果开关闭合,控制P1处的灯以两种不同的模式交替点亮,
这个程序在keil的编译中没有错误,但是在Proteus仿真中,我发现P1的灯并不会对按键有反应,始终保持流水灯的状态,就算是长时间保持开关闭合,也并不会发生P1口的灯改变闪烁模式的情况,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认为既然开关按下,在if中就可以根据P3.3,P3.2口的状态进行相应的函数调用,但是在仿真中这没有发生,谁知道是为什么吗?

从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出,P1的灯对开关没有反应

从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出,P1的灯对开关没有反应

#include<reg51.h>//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控制灯亮时间的延时函数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20;t++);
}
}
void light_0()//控制灯亮的第一种模式
{
uchar m;
for(m=0;m<5;m++)
{
  P1=0x0f;//P1口高四位灯亮
  delay(500);
  P1=0xf0;//p1口第四位灯亮
  delay(500);
}
}
void light_1()//灯亮的第二种模式
{
uchar n;
for(n=0;n<5;n++)
{
  P1=0xff;//P1口全为高电平,灯灭
  delay(500);
  P1=0x00;//P1口全为低电平,灯亮
  delay(500);
}
}
void main()//主程序
{
uchar temp_0,temp_1;
P1=0xfe;
while(1)
{
  temp_0=P3&0x40;//将P3.2口的电位值赋给temp_0
  temp_1=P3&0x80;//将P3.3口的电位值赋给temp_1
  P1=_crol_(P1,1);循环左移
  delay(500);//保持灯亮
  if(temp_0==0)//判断P3.2口的电位大小
  light_0();//如果是低电平,执行灯亮模式一的函数
  if(temp_1==0)//检查P3.3口的电平
  light_1();//如果P3.3口是低电平,执行灯亮模式二的函数

}
}

楼主:
疏忽了,多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赋值写错了,不过这个程序还有问题,切换显示模式后恢复不了原来流水灯模式,因为P1状态变化了。
temp ...

还要把P1=0xfe;加到while里面去

网友B:
你把赋值写错了,不过这个程序还有问题,切换显示模式后恢复不了原来流水灯模式,因为P1状态变化了。
temp_0=P3&0x04;//将P3.2口的电位值赋给temp_0
temp_1=P3&0x08;//将P3.3口的电位值赋给temp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