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心电测试模块 50HZ工频陷波电路PCB源文件 AD8232封装及芯片pcb

楼主(2018-04-10):
自己画的心电测试模块   AD8232封装以及芯片pcb    含50HZ工频陷波器

网友A:
请教一下     ad8232我的库里面找不到

网友B:
请教一下,您原理图中的50HZ陷波电路是不是没有接入心电检测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您原理图中的50HZ陷波电路是不是没有接入心电检测电路啊?

接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ad8232我的库里面找不到

MY SchLib  里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您原理图中的50HZ陷波电路是不是没有接入心电检测电路啊?

只是把输出的out信号通过电路滤波一下  分开检测过 但还没打板测试

网友B:
但是我没有找到与陷波电路里IN和OUT对应的NET节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没有找到与陷波电路里IN和OUT对应的NET节点啊

额 那这个图是改之前的  你把IN改成SIGNAL_OUT就行

网友C:
真心顶下,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那这个图是改之前的  你把IN改成SIGNAL_OUT就行

请问下在50HZ陷波电路里为啥要两个电阻并联来代替一个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在50HZ陷波电路里为啥要两个电阻并联来代替一个电阻啊

方便调节电阻  万一有些阻值得不到 可以用并联计算得到合适的阻值   也可以只用一个  因为是做调试板用  还可以防止换电阻吧焊盘 换坏

网友D(2018-12-05):
打板验证过了么

网友D:
ECG那部分单独打板测试过么,这个组态好像是双手处的

网友E:
这个验证过来没,我想借来用用,谢谢

网友F(2019-10-14):
50HZ工频陷波器合适的元件参数有吗?

网友G(2020-04-28):
楼主,这个陷波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小白不是很懂

网友H(2020-09-25):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ad8232我的库里面找不到

如果是自己画的库,有时候需要重新进入软件才能刷新显示

网友I(2022-11-07):
你好  这个pcb封装的引脚是不是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