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功率多少呀?想用太阳能板供电

楼主(2018-04-14):
如果外围有功耗较大的元件,建议采用二极管隔离,并用大容量电容(如法拉电容)储存电能,这样即使太阳能电池短时间掉电(比如偶然遮挡),以为二极管隔离的缘故,电容的储能能不受功率元件快速消耗的影响,单片机自身的供电不间断,就能保证程序顺利运行。不过这样的设计要尽量避免用io直接输出驱动电流。你图上这块板子单片机本身的功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你的外围电路,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跟串联电阻有关,500欧电阻的情况下6ma)超声波测距模块(大多数15ma以内),所以你这块板子最大电流70ma(所有灯点亮)。就看你的太阳能板在阴位能不能输出100ma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