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找不到STC系列的单片机,如何解决?

楼主:
首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在没有建立工程的时候,直接在FILE->device database里可以找到STC系列的单片机,如图所示:

可是在我建立工程或者在工程option里就没办法选择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需要说明的是,我电脑里装了KEIL c51与keil—MDK,当初不怎么用51了一不注意把一个TOOLS.ini文件删了,后来我拿了KEIL—mdk里的TOOLS.INI文件
放到了这个KEIL c51的安装目录里,现在是可以编译的。就是这个芯片没办法选择。希望高手帮我!

网友A(2018-04-10):
补一张我在工程设置时候的图

可以看到这里没办法选择

网友B:
51hei的老教程贴: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1hei的老教程贴: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我按照那个步骤添加了,可是就是在建工程时无法选择,而在DEVICE DATABASE里就可以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那个步骤添加了,可是就是在建工程时无法选择,而在DEVICE DATABASE里就可以看到

添加成功后新建工程会蹦出来select a CPU Data base File对话框,下拉选择STC MCU Database后点OK,然后就有出现select device for target ‘target 1’…后就可以选择导入的单片机型号了

如果没有上边的这些操作,你看你是不是添加错了路径。添加的时候选择路径是X:\Program Files\keil    不需要选择子文件夹,添加成功后会有成功的提示的。

网友D:
下载STC的烧写工具,其中可以自动添加

网友E:
去stc烧录软件添加一下文件就行了

网友A:
感谢各位,我是利用STC的烧录软件添加的,是能在device database里看到,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并不能看到。
我怀疑是我的TOOLS.INI有误,因为我是拿KEIL-MDK里的TOOLS.INI,目前已经从新安装了。从新安装后再添加了STC的芯片,目前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F:
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G:
更新ping文件,可在线下载更新,MDK5有时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H:
是的,重新添加一次就好了,如二楼

网友I:
加入库文件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J:
stc官方烧录软件可以下载51的包

网友K:
用AT的代替也是可以的

网友L:
官网下载库后,就可以了

网友M:
找到STC的官网,里面有个STC的下载软件,下载软件就可以实现把STC的芯片添加到KEIL里,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N:
加入库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O:
STC仿真确实不太方便, 我现在用的SOC芯片,跟STC15W/15F系列差不多,价格还便宜1块左右,KEIL直接仿真很方便。大家有空多沟通呀! 电话/微信:13302600549

网友P:
我之前有遇到过,重新安装keil就好了

网友Q(2019-03-22):
遇到同样问题,重新安装才能解决吗

网友R(2021-07-10):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更新你所使用的烧录软件,一定要更到最新,然后添加头文件就可以了。软件上方有显示STC官网网站,在浏览器输入进去下载就行

网友S:
https://www.keil.com/dd2/pack/#!#eula-container     找到安装包安装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