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墨水屏模块 用单片机驱动是不是和12864或者oled一样的操作?

楼主(2018-04-10):
请问大家有使用过墨水瓶模块的大神么?是不是和12864或者oled一样的操作?

网友A:
不一样,网上有很多资料

网友B(2018-06-26):
电子墨水屏的接口以SPI接口为主,也有少量屏是使用并口,但液晶显示模块主要是并口为主,OLED也基本上是SPI接口为主,关于电子墨水屏的驱动推荐你一个网站:wwww.good-display.cn, 上面的产品多,资料也很全。

网友C(2025-07-05):
硬件上差不多,但

网友D:
芯片肯定跟LCD和OLED不一样,但是驱动可能是一样的,要查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