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 请问图中右下角的是什么元器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4-10):
在论坛里找到了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秤设计,唯独弄不懂右下角的元器件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有一个switch当然是开关,DC不是直流电源的意思吗,我觉得这是个供电电路和开关,麻烦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就是这个东西:

类似耳机的插孔

网友B:
P1是电源插孔,SZ是自锁开关。

网友C:
这个无关紧要,这个原理图里没有电源接口,把这个东西换成两脚的排针

网友D:
是DC直流电源座,和开关,开关的原理图符号没有画,用排针的符号代替的

网友E:
电源接口

楼主:
懂了,谢谢大家帮我解答了

网友F:
这个无关紧要,这个原理图里没有电源接口

网友G:
系统能供电就行了,这2个符号只是 外部元件

网友H:
DC2.5母座

网友I:
电源适配器接口

网友J:
就是DC直流电源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