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单片机,想知道怎么把两个独立程序放到一个单片机里,并且能执行。

楼主(2018-04-10):
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目前只知道写一个独立的小程序然后烧录到单片机里,最近想学习怎么把两个独立的程序合成一个程序,放进单片机里。萌新求大佬指导。

网友A:
你上网看一下程序分模块就行,或者找一个分好模块的程序自己看下

网友B:
那我觉得你还是先学习下语言编程这一块的内容吧,知道基本的语法才是关键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先学习基本的程序语言,语法学习为先更重要

网友C:
两个分别作为c文件,有自己的h文件,在主函数里包涵h文件,调用对应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D:
有自己的h文件,在主函数里包涵h文件,调用对应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E:
两个bin 文件,放到不同的FLASH地址。然后用地址跳转的方式。类似于bootloader和文件系统的关系。

网友F(2024-08-26):
两个编译好的hex内部的地址跳转指令都是固定的,都是按物理地址跳转的,直接放到不同的FLASH地址,是不能够跑程序的 .低端的单片机是没有MMU硬件单元的, 需要有高阶的单片机内部带MMU完成虚拟内存地址到物理地址转换, 才可以.

网友G:
这两个程序需要合并为一个具有主程序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