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异步电机正反转和暂停源码与proteus仿真

楼主:
这是一个用51单片机控制异步电机正反转的,包括proteus仿真图和keil代码,只需要proteus就可以打开,里面包含了.hex文件

单片机控制异步电机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BF = P0^7;
sbit K1 = P2^4; //顺转
sbit K2 = P2^5; //反转
sbit K4 = P2^7; //停止 //步进电机八拍编码向量;
sbit K5 = P3^6;
sbit K6 = P3^7;
unsigned  char code  bianma[4]={0x01,0x02,0x04,0x08};  //0~9字符编码向量;
unsigned char code  word[]={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延时1毫秒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 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om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 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_com(x|0x8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 执行命令
}
void LcdInt(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 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 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3次写 设置模式
delay(5);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main()
{
unsigned int p=0;
long int r=0;
int D1,D2,D3,flag;
int delay_time;
LcdInt();                            //LCD1602初始化
P1 = 0xf9;
delay(15);
while(1)
{
  delay_time=300;
  if(K1==0)
  {
   for(;1;)
   {
    p=(p+1)%4;       //电机正转
    P1=bianma[p];
    r=r+3;
        if(r>0)
         flag=0;
        else
         flag=1;
        D3=(r%360-flag*360)/100;
        D2=((r%360-flag*360)/10)%10;
        D1=(r%360-flag*360)%10;
        WriteAddress(0x00);
        WriteData(0x2b+flag*2);
        WriteData(word[D3]);
        WriteData(word[D2]);
        WriteData(word[D1]);
        if(K2==0||K4==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delay(delay_time);
        if(K5==0)
        {
         if(delay_time<500)
          delay_time+=50;
         else
          delay_time=500;
         }
        if(K6==0)
        {
         if(delay_time>100)
          delay_time-=50;
         else
          delay_time=100;
         }
   }
  }
  else if(K2==0)
  {
   for(;1;)
   {
    p=(p+7)%4;       //电机反转
    P1=bianma[p];
        r=r-3;
        if(r>0)
         flag=0;
        else
         flag=1;
        D3=(r%360-flag*360)/100;
        D2=((r%360-flag*360)/10)%10;
        D1=(r%360-flag*360)%10;
        WriteAddress(0x00);
        WriteData(0x2b+flag*2);
        WriteData(word[D3]);
        WriteData(word[D2]);
        WriteData(word[D1]);
        delay(1);
        if(K1==0||K4==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delay(delay_time);
        if(K5==0)
        {
         if(delay_time<500)

…………
…………

网友A(2022-03-16):
四线双极步进电机是异步电动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