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h头文件

楼主(2018-04-10):
//STC15F2K60S2单片机寄存器头文件stc15.h内容

/*--------- 8051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ACC = 0xE0;                //累加器
sfr B = 0xF0;                    //B 寄存器
sfr PSW    = 0xD0;             //程序状态字寄存器
sbit CY    = PSW^7;          //进位标志位
sbit AC    = PSW^6;           //辅助进位标志位
sbit F0    = PSW^5;           //用户标志位0
sbit RS1   = PSW^4;           //工作寄存器组选择控制位
sbit RS0   = PSW^3;           //工作寄存器组选择控制位
sbit OV    = PSW^2;           //溢出标志位
sbit F1    = PSW^1;           //用户标志位1
sbit P     = PSW^0;           //奇偶标志位
sfr SP    = 0x81;              //堆栈指针寄存器
sfr DPL  = 0x82;               //数据指针0低字节
sfr DPH  = 0x83;               //数据指针0高字节
/*------------ 系统管理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PCON  = 0x87;              //电源控制寄存器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和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sfr AUXR1 = 0xA2;           //辅助寄存器1
sfr CLK_DIV  = 0x97;        //时钟分频控制寄存器
sfr BUS_SPEED = 0xA1;       //总线速度控制寄存器
sfr WKTCL= 0xAA;               //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低字节
sfr WKTCH= 0xAB;               //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高字节

/*----------- 中断控制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IE     = 0xA8;          //中断允许寄存器
sbit EA    = IE^7;            //总中断允许位
sbit ELVD  = IE^6;          //低电压检测中断控制位
sbit EADC  = IE^5;             //ADC中断允许控制位
sbit ES    = IE^4;            //串口1中断允许位
sbit ET1   = IE^3;            //定时器1溢出中断允许位
sbit EX1   = IE^2;            //外部中断1允许位
sbit ET0   = IE^1;            //定时器0溢出中断允许位
sbit EX0   = IE^0;            //外部中断0允许位
sfr IE2  = 0xAF;            //中断允许寄存器2
sfr IP     = 0xB8;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sbit PPCA  = IP^7;                //PCA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sbit PLVD  = IP^6;          //低电压检测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sbit PADC  = IP^5;          //ADC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sbit PS    = IP^4;            //串口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sbit PT1   = IP^3;            //定时器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sbit PX1   = IP^2;            //外部中断1优先级控制位
sbit PT0   = IP^1;            //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sbit PX0   = IP^0;            //外部中断0优先级控制位
sfr IP2  = 0xB5;            //第二中断优先级寄存器低字节
/*--------------- I/O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P0    = 0x80;           //P0口寄存器
sfr P0M1  = 0x93;           //P0口工作模式寄存器1
sfr P0M0  = 0x94;           //P0口工作模式寄存器0
sfr P1    = 0x90;           //P1口寄存器
sfr P1M1  = 0x91;           //P1口工作模式寄存器1
sfr P1M0  = 0x92;           //P1口工作模式寄存器0
sfr P1ASF = 0x9D;           //P1口模拟量功能设置寄存器
sfr P2     = 0xA0;          //P2口寄存器
sfr P2M1  = 0x95;           //P2口工作模式寄存器1
sfr P2M0  = 0x96;           //P2口工作模式寄存器0
sfr P3     = 0xB0;          //P3口寄存器
sbit T1    = P3^5;            //定时器1外部输入
sbit T0    = P3^4;            //定时器0外部输入
sbit INT1  = P3^3;            //外部中断1
sbit INT0  = P3^2;            //外部中断0
sbit TXD   = P3^1;            //串行输入通道
sbit RXD   = P3^0;            //串行输出通道
sfr P3M1  = 0xB1;           //P3口工作模式寄存器1
sfr P3M0  = 0xB2;           //P3口工作模式寄存器0
sfr P4   = 0xC0;            //P4口寄存器
sfr P4M1  = 0xB3;           //P4口工作模式寄存器1
sfr P4M0  = 0xB4;           //P4口工作模式寄存器0
sfr P5   = 0xC8;            //P5口(只有P5.3  P5.2  P5.1  P5.0)
sfr P5M1 = 0xC9;            //P5口工作模式寄存器1
sfr P5M0 = 0xCA;            //P5口工作模式寄存器0
sfr P_SW2=0xBA;                //外设功能切换控制寄存器
/*----------------- 定时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TCON  = 0x88;            //定时/计数控制寄存器
sbit TF1   = TCON^7;        //定时器1溢出中断标志
sbit TR1   = TCON^6;        //定时器1运行控制位
sbit TF0   = TCON^5;        //定时器0溢出中断标志
sbit TR0   = TCON^4;        //定时器0运行控制位
sbit IE1   = TCON^3;        //外部中断1请求标志
sbit IT1   = TCON^2;        //选择外部中断请求1为边沿触发方式的控制位
sbit IE0   = TCON^1;           //外部中断0请求标志
sbit IT0   = TCON^0;           //选择外部中断请求0为边沿触发方式的控制位
sfr TMOD  = 0x89;           //定时/计数模式控制寄存器
sfr TL0   = 0x8A;           //定时/计数器0低字节
sfr TH0   = 0x8C;           //定时/计数器0高字节
sfr TL1   = 0x8B;           //定时/计数器1低字节
sfr TH1   = 0x8D;           //定时/计数器1高字节
sfr T2H=0xD6;                //定时器2重新装载时间常数高字节
sfr T2L=0xD7;                //定时器2重新装载时间常数低字节
/*-------------- 串行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SCON = 0x98;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bit SM0   = SCON^7;         //串行口工作方式设定控制位0(与FE功能复用)
sbit FE   = SCON^7;
sbit SM1   = SCON^6;           //串行口工作方式设定控制位1
sbit SM2   = SCON^5;           //UART的SM2设定
sbit REN   = SCON^4;           //接收允许位
sbit TB8   = SCON^3;           //发送数据的第九位
sbit RB8   = SCON^2;           //接收数据的第九位
sbit TI    = SCON^1;           //发送中断标志
sbit RI    = SCON^0;           //接收中断标志
sfr SBUF  = 0x99;           //串口数据缓冲器
sfr SADEN = 0xB9;           //从机地址掩码寄存器
sfr SADDR = 0xA9;           //从机地址寄存器
sfr S2CON = 0x9A;           //串行口2控制寄存器
sfr S2BUF = 0x9B;           //串行口2数据缓冲器
/*---------------- 看门狗定时器寄存器 ------------------*/
sfr  WDT_CONTR = 0xC1;         //看门狗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 PCA 寄存器 -----------------*/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F    = CCON^7;        //PCA计数器溢出(CH,CL由FFFFH变为0000H)标志
sbit CR    = CCON^6;        //PCA计数器计数允许控制位
sbit CCF2  = CCON^2;        //PCA模块2中断标志
sbit CCF1  = CCON^1;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CF0  = CCON^0;        //PCA模块0中断标志
sfr CMOD   = 0xD9;            //PCA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PCA计数器低8位
sfr CH     = 0xF9;          //PCA计数器高8位
sfr CCAPM0 = 0xDA;            //PAC模块0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1 = 0xDB;            //PAC模块1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2 = 0xDC;            //PAC模块2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PAC模块0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0H = 0xFA;             //PAC模块0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1L = 0xEB;             //PAC模块1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1H = 0xFB;             //PAC模块1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2L = 0xEC;             //PAC模块2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2H = 0xFC;             //PAC模块2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 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 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 = 0xF4;           //PCA模块2 PWM寄存器
/*----------------- ADC 寄存器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本寄存器不支持位操作
sfr ADC_RES   = 0xBD;         //ADC转换结果高8位寄存器
sfr ADC_RESL  = 0xBE;         //ADC转换结果低2位寄存器
/*---------------- SPI 寄存器 --------------------*/
sfr SPSTAT  = 0xCD;            //SPI状态寄存器,本寄存器不支持位操作
sfr SPCTL   = 0xCE;            //SPI控制寄存器
sfr SPDAT   = 0xCF;            //SPI数据寄存器
/*----------------- ISP_IAP_EEPROM 寄存器 ------------------*/
sfr IAP_DATA  = 0xC2;          //ISP/IAP Flash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ISP/IAP Flash地址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ISP/IAP Flash地址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ISP/IAP Flash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ISP/IAP Flash命令触发器
sfr IAP_CONTR = 0xC7;         //ISP/IAP控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