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液位控制器 求教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8-04-10):
有没有学长学姐路过,进来帮帮我。临近毕业,开始着手准备论文了,我的课设题目是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液位控制器的设计。我知道用超声波测距的原理,但是怎样能够体现出来他就是[液位控制器],或者说我做出个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的成品(具有报警功能,探测到小于某个距离后开始报警),就说它是液位控制器,感觉有点牵扯,求教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液位控制器设计需两个位置报警,一是小于某数值报警;二是大于某值报警。超声测距作液位控制有不接触液体的优点,假如一蓄水池自动控制水泵上水,测到大于某值时开水泵;小于某值时关水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位控制器设计需两个位置报警,一是小于某数值报警;二是大于某值报警。超声测距作液位控制有不接触液体的 ...

如果测量的抖动的液面,怎样排除这种干扰似的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位控制器设计需两个位置报警,一是小于某数值报警;二是大于某值报警。超声测距作液位控制有不接触液体的 ...

这个电路图该怎么设计?按照我想法,他应该有发射电路,接收电路,复位电路,温度测量电路,液晶显示电路这几个部分组成吧?电路图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