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可是为什么LED和8*8LED会闪。菜鸟一个求大佬说下

楼主(2018-04-1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00);
                P0=0xff;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
}

楼主:
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这个短接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delay(10000); 延时过长,1~3ms为宜。

网友B:
把刷新的速度提高

网友C:
短接片是对点阵管供电 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这个短接片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短路。

网友D:
因为io口相同,共用了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io口相同,共用了io口。

好的谢谢我自己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10000); 延时过长,1~3ms为宜。

恩谢谢提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片是对点阵管供电 的

恩恩对确实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