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调光源码

楼主(2018-04-10):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DataPort P2^3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1;//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2;//                 位锁存

/*------------------------------------------------
                    主函数
------------------------------------------------*/
main()
{

while(1)
      {
       DataPort=0x01;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0x4F; //取显示数据,段码 “3”共阴字符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
}

网友A(2018-11-26):
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