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1ms方波源码

楼主(2018-04-10):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OUT=P1^2;    //定义OUT输出端口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256;          //重新赋值 12M晶振计算,指令周期1uS,
TL0=(65536-500)%256;         //1mS方波半个周期500uS,即定时500次
                              //溢出然后输出端取反

OUT=~OUT;        //用示波器可看到方波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