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输入四位密码锁系统设计

楼主(2018-04-10):
、概述
本次课程设计主要设计一个计时输入四位密码锁系统,由NE555构成多谐振荡器,产生一个稳定的脉冲信号,将该信号输入至由两个74LS160制作的计时器,利用门电路,74LS194和74LS148来实现密码输入和设置,用74LS85D进行比较,同时用简单的门电路,蜂鸣器,二极管实现比较输出。设计主要包括原理图的设计、分解单元的设计与连接和Multisim图的正确设置和接线,做出电路并调试成功。该课程设计在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如密码保险箱的密码锁,行李箱,防盗门的密码都可以通过本课设实现,为重要物品,文件提供安全保障,增加了生活中的安全系数,真正的做到贴近生活。通过对课设的认识与制作的过程掌握Multisim软件的掌握。
二、方案论证
设计一个计时输入四位密码锁,要求输入的密码可以显示,输入第一位时开始计时,十秒未输入完清零,十秒内输入正确闭合开锁钥匙有发光提示,否则蜂鸣器报警。
方案原理框图如图所示

10

秒计时

电路

密码

开关

控制电路

密码设置电路

内置比较电路

图1  计时输入四位密码锁电路的原理框图
    本次设计采用的是该方案,由555计时器产生的脉冲信号控制时钟,清零,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易于电路的制作与理解,同时节省材料与资源,性价比高。
三、电路设计
1.8421BCD密码设置电路
74LS148优先编码器,先说一下他的基本原理.他允许同时输入两个以上编码信号。不过在设计优先编码器时已经将所有的输入信号按优先顺序排了队,当几个输入信号同时出现时,只对其中优先权最高的一个进行编。74ls148优先编码器管脚功能介绍:为16脚的集成芯片,电源是VCC(16),GND(8),I0—I7为输入信号,A2,A1,A0为三位二进制编码输出信号,IE是使能输入端,OE是使能输出端,GS为片优先编码输出端。
通过十个开关的逻辑组合,输入到74LS148优先编码器的八个管脚中,从A1,A2,A3中输出的信号经与非门变换输出到数码管中,从而显示十进制密码。开关的意义如图所示,key=0证明输入的密码为零,在数码管中显示为“0”以此类推。
图2  四位密码设定系统电路图
2.密码输入电路
74LS194有五种不同的模式,即并行送数计存,右移,左移,并行,及清零。其中,3D、2D、1D、0D为并行输入端;3Q、2Q、1Q、0Q为并行输出端;RS为右移串行输入端;LS为左移串行输入端;1S、0S为操作模式控制端;RC为直接无条件清零端;CP为时钟脉冲输入端。74LS194有5种不同操作模式:并行送数寄存;右移(方向由3Q→0Q);左移(方向由0Q→3Q);保持及清零。
通过74LS194实现8421BCD码的输入,其中开关A对应数字1,B对应数字2,C对应数字4,D对应数字8,通过QA,QB,QC,QD的输出对应到数码管,通过ABCD四个开关的组合来实现十进制,然后在通过数码管进行显示,实现密码输入及显示
图3  四位密码输入电路图
3.密码比较电路
74LS85D为4位数值比较器,共有54/7485、54/74S85、54/74LS85三种线路结构形式
74LS85D可进行二进制码和BCD码的比较,对两个4位字的比较结果由三个输出端(FA>B,FA=B,FA<B=输出。将若干85级联可比较较长的字,此时低级位的FA>B,FA=B,FA<B连接到高位级相应的输入A>B、A=B、A<B,并使低位级的A=B为高电平。
由密码输入电路和密码设定电路输出的信号,分别输入到A、B两组管脚中,在74LS85D中实现信号的比较,选择OAEQB管脚输出,当A、B两组的输入完全相同时,输出1,否则为0,从而对密码进行比较并输出到开关控制及输出电路,进行处理,比较电路的逻辑表达式为file:///C:/Users/YJT/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gif  (L为输出信号,A、B、C、D为输入信号)
图4  密码比较电路图
4.十秒计时电路
74LS160是十进制计数器,它只能记十个数,从0000-1001(0-9)到9之后再来时钟信号就回到0,CLK是时钟信号的输入端,RCO是输出端, MR是复位端,低电频有效load是置数信号,当其为低电平时,在时钟信号作用下读入D0到D3。为了使161正常工作ENP和ENT端口接高电平,另外D0到D3是置数端,Q0到Q3是输出端。
当脉冲信号的输入时,74LS160开始按脉冲的周期计数,对两个芯片QA的输出进行与非门逻辑组合后,输入到十位芯片的清零端实现重复计时
图5 十秒计时电路图
5.脉冲信号发生器
采用555定时器芯片成多谐振荡器电路来产生本实验所需要的脉冲。因为根据需要,所用到的几个脉冲都可以用1000HZ。计算得知,可设置R1为1K,R2为6.65K,C为100nF。即可以得到约为1000HZ的脉冲。[file:///C:/Users/YJT/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1.gif]   (T为脉冲信号周期)
图6  脉冲发生器电路图
6.开关控制及输出系统
通过简单的逻辑组合来实现,真值表如下
1 控制输出电路真值表

开关

信号
蜂鸣器
1
1
1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图7  开关控制及输出电路
四、性能测试
1.脉冲电源的测试
表2 脉冲电路测试数据表

R1值(kΩ)

R2值(kΩ)
C值(nF)
频率(Hz)
周期(s)
1
6.65
100
1000
0.001
图8a  脉冲发生器测试电路图
通过测量输出信号的波形来判断脉冲发生器是否正常输出
示波器图像
图8b  脉冲发生器测试示波器图
如图所示证明脉冲发生器正常工作
2.计时器性能测试
图9a  十秒计时器测试电路图
通过测量QA管脚的示波器图像来判断脉冲信号是否正常输出,计时系统是否完好
示波器图像
图9b  十秒计时器测试示波器图
如图输出的图像说明计时功能正常
3.密码输入测试
图10a  密码输入器测试电路图
测试QA管脚的波形来判断输入密码的情况,根据波形图和显示密码的比对,判断密码输入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示波器图像

图10b  密码输入器示波器图
(PS:输入测试与设置测试相同)
4.比较电路测试
图11  比较系统测试电路图
当密码输入正确时,绿灯亮,当密码输入错误时,红灯亮,图为密码输入正确时的亮灯情况
5.判断电路测试
a.输入密码正确时
图12a  判断测试电路图(输入正确)
通过逻辑组合来控制灯和蜂鸣器,当密码输入正确,闭合开锁钥匙时灯亮,铃不响,蜂鸣器处示波器图像如图所示
图12b  密码输入正确时示波器图
b.输入错误时
图12c  判断测试电路图(输入错误)
当输入错误时灯不亮但铃响,蜂鸣器示处波器图像如图
图12d  密码输入错误时示波器图
五、结论
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实验。也是大学以来做的较大型的设计。和以前的实验完全不同是没有写的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一步一步要怎么做的实验书,所以思路不是特别明确。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甚至连题目的意思都有点想不明白。之后将题目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进行思考,才有些开窍了。
尽管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收获很大。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从校园走向工作岗位必须经历的过程。通过这次课程设计,我们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六、  参考文献
[1]李月乔,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年2月第一版
[2]董宏伟,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0年3月第一版
[3]童诗白,华成英主编.模拟电子技术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周巍,黄雄华.数字逻辑电路实验.设计.仿真[M].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5]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赵景波,徐江伟,施敏敏,陈松柏.电路设计与制版-Protel 2004 [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附录I  总电路图
附录II  元器件清单

序号

编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1
U22
四位数值比较器
74LS85D
4
2
U10
左右移位寄存器
74LS194D
4
3
U2
8线-3线八进制优先编码器
74LS148D
4
4
U1
555定时器
NE555
1
5
U9
可预置bcd计数器
74LS160
2
6
U23
2输入四或门
74LS32D
3
7
U14
非门
74LS04
5
8
U18
2输入四与非门
74LS00D
21
9
U7
4输入双与门
74LS21D
1
10
U64
与门
74LS08D
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