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简易交通灯程序设计源码

楼主(2018-04-11):
交通灯功能实现:
1.        交通灯基本功能:包括绿灯倒计时、红灯倒计时、绿灯常亮、绿灯闪烁、黄灯亮、黄灯闪烁、红灯亮、红灯闪烁等功能及其衔接;
2.        要求在任意时刻,可以通过按键设置任意方向为红灯(或绿灯);
3.        红、绿灯持续时间可以通过按键设置;
4.        交通灯能够关闭,关闭类型有两种:
a)        所有灯全不亮;
b)       所有黄灯闪烁、其余灯不亮。
5.        模拟人行过街红绿灯(作为独立功能测试
a)        按下按键,对应方向车道开始绿灯倒计时(倒计时时间可以设置),时间到后,变黄灯,再变红灯;
b)       红灯倒计时时长可设置;
c)        红灯重新变为绿灯后,必选间隔特定时间(可设置)后,才能再次响应按键,否则不响应。

STM32F103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traffic.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ys.h"
u16 m=1000;//定义一个变量来设置交通灯时间加减
void traffic_init(void)//初始化IO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C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选择需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函数库,初始化GPIO
    GPIO_Init( 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All);

}

void traffic_display(void)          //交通灯显示子函数
{

          R1=1;G2=1;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Y2=1;delay_ms(1000);
          Y2=0;delay_ms(1000);
          Y2=1;delay_ms(1000);
          Y2=0;delay_ms(1000);
          Y2=1;delay_ms(1000);
          Y2=0;delay_ms(1000);

          R1=0;G2=0;

          R2=1;G1=1;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delay_ms(m);
          Y1=1;delay_ms(1000);
          Y1=0;delay_ms(1000);
          Y1=1;delay_ms(1000);
          Y1=0;delay_ms(1000);
          Y1=1;delay_ms(1000);
……………………

仿真电路:无
原理图:无
Keil代码下载: Test

网友A(2020-02-29):
程序不全,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B:
这个原理图不全,大家不要浪费分数了。程序还得等做的时候才知道能不能行了。。。

网友C(2018-04-11):
楼主能分享个原理图吗?

网友D:
学习学习,做交通项目呢

网友E(2018-07-30):
太棒了,我一直在找资料

网友F(2018-12-20):
很棒,一直在找

网友G:
欸这个电路图不完整吧

网友H(2019-05-07):
刚刚好在找!感谢!

网友I(2020-03-02):
楼主,有没有原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原工程

工程文件就是那个压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不全,大家不要浪费分数了。程序还得等做的时候才知道能不能行了。。。

这个原理图只单就这一个模块的原理图,(可以不用浪费黑币下载查看)关于实物连线其实可完全基于你自己的代码设置,这个比较灵活。程序功能本人当时是用实物做过实验,应该可行。只能说提供一个参考吧。